RAM中运行程序的疑问???

楼主(2009-02-06):
将flahs中的一段的程序搬到RAM执行。此程序功能是读写flash。

问题是,当程序在RAM中运行时,一旦遇到函数调用,指针就会跑飞。
但是,直接将被调用函数的代码插入就没有问题。(即无法实现函数调用)

希望大家帮忙,很急呀。

P.S  用的是TOSHIBA 的TX19A(MIPS32)内核的片子。有熟悉的朋友多多指教啊。

网友:
你是直接写的汇编代码吗?可以放上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是延迟槽的问题;

楼主:
void func_AutoPageProgram(void)
{
unsigned short addr;
unsigned short page;
unsigned int addrSrc,cc,*p,i;
func_AutoBlockErase();  //函数调用失败

addrSrc1=0xbfc40000;
for(page=0;page<20;page++)
{
  if(IO_FLCS==0x00000001)
  {
   *SysAddr32(0xbfc40000, 0x5554) = 0xAA;
   //__asm("SYNC");
   __SYNC();
   nop(); //函数调用失败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   __asm("nop");

比如,直接用十几个 __asm("nop"); 就可以,直接用NOP()函数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