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bandgap里面的VPNP可以用LPNP或者二极管代替吗?

楼主(2009-02-06):
UMC的0.5工艺里就没有VPNP。如题,有什么差别吗,二极管会不会因为比较少用在电路里面,二极管的模型会比较不精准呢?谢谢!

网友:
shixiong ,帮你顶!
以前的一个贴,看看有没有帮助。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35810-1-1.html

网友:
要看你工艺提供什么类型的管子

替换是可以的  但是在具体版图中 两者有所不同

网友:
最好不要代替

badgap里面假如是带隙基准,二极管参数估计不全。。。
假如不是,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A:
理论上用PNP和NPN或是DIODE都是可行的,从理论推倒并没有要求是那种器件.
不过最好用PNP,因为能跟标准CMOS工艺兼容,如果工艺支持用NPN也是可以的,但是不推荐用DIODE,因为DIODE在建模时偏重的特性不一样,所以未必准确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总结如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工艺自身的原因,diode在标准的cmos工艺中制造不是很方便,控制比较困难,而vpnp是标准工艺中的寄生器件,性能稳定。而且
大多数工艺中,PNP比二极管有更好的温度特性,有更低的噪声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代替 , badgap里面假如是带隙基准,二极管参数估计不全。。。假如不是,估计问题不大。。。。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用PNP和NPN或是DIODE都是可行的,从理论推倒并没有要求是那种器件.不过最好用PNP,因为能跟标准CMOS工艺兼容,如果工艺支持

用NPN也是可以的,但是不推荐用DIODE,因为DIODE在建模时偏重的特性不一样,所以未必准确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明天去请教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