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egulator设计中的vref问题

楼主(2009-02-06):
一般用regulator将芯片外部电压转换为芯片内部电路用的电压,但是在regulator中需要用vref,这个一般是用bandgap产生的,那这个bandgap所用的电源是外部的还是regulator产生的呢?

网友:
外部的。。。
如果你的外部电压变化范围很大,记得选择bandgap结构时,特别注意PSRR

楼主:
确实我要解决的就是外部电压很不稳的问题。我看到好多bandgap在做高psrr的时候都用regulator产生供电电源,那也就是说两者可以结合?但是我试着做了一下,因为存在环路,所以很不好控制稳定性阿,不知有没有人做过这种结构的呢?

网友:
可以先做个简单的REG,用这个REG作BANDGAP,然后再作精准的REG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要解决的就是外部电压很不稳的问题。我看到好多bandgap在做高psrr的时候都用regulator产生供电电源,那也就是说两者可以结合?但是我试着做了一下,因为存在环路,所以很不好控制稳定性阿,不知有没有人做过这 ...

我没有做过,但觉得还是需要大的补偿电容吧,也许最近会做一个

网友A:
如果想要作一个比较稳定的vref的话可以考虑用LDO作为bandgap的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作一个比较稳定的vref的话可以考虑用LDO作为bandgap的输入电压

那就要很care自启动问题了

网友:
特别注意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