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9-02-06):
我想把一块cpld上产生的信号作为另一块cpld的输入信号,但是发现没法同步
前仿真和后仿真都没问题,就是在器件互联起来跑的时候和仿真不一样,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
不清楚传递具体的应用情况是什么样的

一般器件之间传递数据同步设计的话有源同步,系统同步,以及自同步

楼主:
两个时钟同频不同相,现在两个时钟形成了行波,说是代码不对,可是也看不出来
希望高手指教
请问避免形成行波时钟的代码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