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OpAmp 与 OTA 的区别

楼主(2009-02-06):
有谁知道OpAmp 与 OTA 的区别???

楼主:
不论是芯片内部的实现还是外部环路补偿时的区别???

不论是芯片内部的实现还是外部环路补偿时的区别???

网友:
负载的区别

网友:
OTA驱动容性负载,OPA一般驱动阻性负载。

网友A:
Opamp=OTA + Output stage

网友B:
严格的说,OTA的输出为电流,opamp的输出为电压。
也就是说,OTA驱动的是电容,opamp驱动的是电阻。

网友:
OTA: 电压---电流
OPAMP:电压---电压
好像是这样吧

网友(2010-09-21):
我同意6#
opamp 输出阻抗小,输出为电压
OTA 输出阻抗大,输出为电流...

网友:
引用5#的话
Opamp=OTA + Output stage

opamp输出阻抗小,通常是V-V类型的(电压源),低频的时候增益大,可以用它构成analog filter(环路增益大,失真小)。
OTA 输出阻抗大,V-I类型(电流源),设计集成高频滤波器的时候比较常用,比如Gm-C滤波器。

网友:
1.OPA驱动阻性负载,电压--电压,输出电阻小。
2.OTA一般驱动容性负载 电压--电流,输出电阻大.想想电流镜。
At last,OPA=OTA+Output Stage

网友:
学习,常常搞混

网友(2013-06-01):
挺容易混得,还有就是输出电流,不是很懂什么意思?总得有负载吧

网友:
以上说的都不准确,
OTA通常要求gm能在较宽的差分输入范围内保持恒定,而OPA无此要求。
通常对管输入的运放,其gm受到其偏置电流的影响很大,输入差分电压稍大,gm就变化厉害,只能在小信号时称为OTA

网友(2013-08-29):
回复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专门说用来Gm-C滤波器里的OTA,恒定Gm可以保证线性度,但是很多通用OTA没这个要求。

网友:
六楼精炼

网友(2016-03-03):
回复 网友D:

   那请问对于OTA整体电路如何进行gm仿真

网友(2016-05-04):
OTA没有电阻驱动能力,即只能驱动阻抗无穷大的电容负载;
而OPA通过加缓冲级可以驱动小电阻

网友(2016-09-14):
回复 网友E:
请您能详细回答下这两个的区别么?求解答,谢谢

网友(2017-08-14):
受益匪淺

网友(2018-04-07):
Opamp是运算放大器,除了OTA增加了驱动级这种常见结构之外,还有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CFOA)、电流运算放大器(OCA)呢

网友(2018-05-11):
OTA的偏置电流是固定的,输出也是固定的,功耗也就固定了。
而OPA的输出电流是不固定的,因为是驱动电阻,所以功率输出是可变的,通过调节输出摆副。

网友(2018-08-30):
讲的很好精品

网友(2022-01-06):
引用 网友A:
Opamp=OTA + Output stage

一句点到点上

网友(2022-11-25):
能拿两个实际电路举例说明一下吗

没发现,
opamp 输出阻抗小,OTA 输出阻抗大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B:
严格的说,OTA的输出为电流,opamp的输出为电压。
也就是说,OTA驱动的是电容,opamp驱动的是电阻。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amp=OTA + Output stage

学习了

网友(2024-05-17):
请问,所以可变OTA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