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ixer的问题

楼主(2009-02-06):
小弟最近在学mixer,书、文章上都说LO输入振幅要大,这样才能让Switch管工作起来更像理想开关,那么这个振幅要大到什么程度呢?高频下头驱动LO也挺困难啊,求高人指点,比如1.8V cmos工艺的双平衡混频器,LO振幅要有多大就可以认为足够了呢?

网友:
单端信号Vpp=1V就可以了。

网友:
LO幅度太大会造成很大的本振泄漏
因此我觉得根据你对本振泄漏的要求来定LO幅度
在满足本振泄漏的情况下LO越大越好

我以前做的是Vpp = 800mV

网友:
这好像也太大了吧,对于.18工艺,LO 差分输入有400-600mv也就够了,否则LO泄漏会比较严重,尤其对零差结构;
另外改进开关对的特性也不能都依赖加大LO的输入幅度,如可以适当加大开关管的宽长比等

网友A:
楼上说得泄漏是从LO到RF端的泄漏吗?

To 楼主
可以对不同的开关尺寸进行LO幅度的扫描,得出LO幅度和NF的曲线,可以看出LO幅度对于mixer性能的影响

一般来讲恰当的LO幅度就是这么一个幅度:再增加LO幅度,mixer gain的增加很小,一般来讲LO幅度是开关管vdsat 2.5倍以上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泄漏是从LO到RF端的泄漏吗?

To 楼主
可以对不同的开关尺寸进行LO幅度的扫描,得出LO幅度和NF的曲线,可以看出LO幅度对于mixer性能的影响

一般来讲恰当的LO幅度就是这么一个幅度:再增加LO幅度,mixe ...

是的,我说的就是LO 到 RF的泄漏;

我记得以前上高频电路课,老师说过MIXER 的线性通道指RF驱动级,非线性通道指LO开关对,设计者应使
它们的特性更加明显,不过很多措施的运用要进行折中,就像提高LO的幅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说的就是LO 到 RF的泄漏;

我记得以前上高频电路课,老师说过MIXER 的线性通道指RF驱动级,非线性通道指LO开关对,设计者应使
它们的特性更加明显,不过很多措施的运用要进行折中,就像提高LO的幅度 ...

LO和RF的泄漏不是通过减小LO幅度来实现的,LO幅度还是首先以能够优化NF和linearity为标准,而且差分的话,单凭仿真是无法仿出实际的LO到RF馈通,片上有很多通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O和RF的泄漏不是通过减小LO幅度来实现的

.

楼上的大虾认为具体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减小这种泄漏呢,这对零中频结构很重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楼上的大虾认为具体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减小这种泄漏呢,这对零中频结构很重要呀

我只知道肯定不是通过减小LO幅度了,如果LNA端测到的LO泄漏要降低很低,就不是减小几个dB的LO幅度能解决了。应该是提高片上隔离了,但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要通过测试来验证了。

网友D:
可以尝试用CASCODE结构的RF驱动级来加强LO与RF端口的隔离

网友:
可是如果低电压下裕度似乎不能保证啊,比如1.5Vdd,130nm以下的情况

网友:
小弟目前也在作mixer~但是我都只看LO信號的強度~看來我觀念還是不夠好!
話說回來~要怎樣才知道怎樣的振幅才適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用CASCODE结构的RF驱动级来加强LO与RF端口的隔离

这样结构就复杂了,RF信号可采用共栅结构的驱动级,其对RF与LO之间的馈通抑制比共源好些

网友E:
我用VPP=0.8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VPP=0.8V

VPP是指峰值-峰值电压吗

网友(2025-11-13):
我也想问个问题怎么确定除了LO摆幅外,在下混频电路中如何确定RF摆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