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db 的问题

楼主(2009-02-07):
各位高人:

我最近在学习用DC综合,只有 slow.db,没有slow.sdb,如果使用DA的话,有影响吗?

如果有影响,symbol_library 应该如何写?

谢谢大家

网友:
sdb是mapping后用到的对应的符号库,如果没有的话,DA会调用synopsys通用符号库generic.sdb

网友(2010-12-01):
恩最好还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