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详细解释用上拉与下拉电阻的原因以及什么时候用(zt)

楼主(2009-02-07):
网上看到的。满有意思的。

==============
电阻的上拉与下拉
==============

在网上看到一些对电阻的上拉和下拉不太明白的,输入端的上拉及下拉非常简单但也非常重要。

上拉:通过一个电阻对电源相连。下拉:通过一个电阻到地。

上下拉一般有两个用处:提高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确定输入信号的电平(防止干扰)。

用过8051的都知道cpu的I/O上通常接有排阻(上拉到5V),这里主要是为了提高输出驱动能力的。因为8051的CPU不是标准的I/O口,输出为低电平时可以吸收均20mA的电流,但输出为高的时候是通过内部一个很大的电阻上拉的,输出高电平时驱动能力很差,所以就通过外部上拉来提高电平输出驱动能力。

一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都有两个电阻,一个限流一个上拉或下拉,此处的上下拉主要为了确定输入信号的电平。其实目标是为了防止干扰,因为器件的输入接口一般内阻都很大,很容易受干扰。接一个上下拉电阻其实也就是降低了输入阻抗,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一般元器件不用的输入口通要求接上拉或下拉电阻。注意,不用的输出接口就不要接东西了。

拉电流和灌电流就是从芯片外电路通过引脚流入芯片内的电流,区别在于吸收电流是主动的,从芯片输入端流入的叫拉电流,灌入电流是被动的,从输出端流入的叫灌入电流。

上拉和下拉的区别是一个为拉电流,一个为灌电流

一般来说灌电流比拉电流要大

也就是灌电流驱动能力强一些

当逻辑门输出端是低电平时,灌入逻辑门的电流称为灌电流,灌电流越大,输出端的低电平就越高。由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也可以看出,灌电流越大,饱和压降越大,低电平越大。逻辑门的低电平是有一定限制的,它有一个最大值UOLMAX。在逻辑门工作时,不允许超过这个数值,TTL逻辑门的规范规定UOLMAX ≤0.4~0.5V。

       当逻辑门输出端是高电平时,逻辑门输出端的电流是从逻辑门中流出,这个电流称为拉电流。拉电流越大,输出端的高电平就越低。这是因为输出级三极管是有内阻的,内阻上的电压降会使输出电压下降。拉电流越大,高电平越低。逻辑门的高电平是有一定限制的,它有一个最小值UOHMIN。在逻辑门工作时,不允许超过这个数值,TTL逻辑门的规范规定UOHMIN ≥2.4V。

       由于高电平输入电流很小,在微安级,一般可以不必考虑,低电平电流较大,在毫安级。所以,往往低电平的灌电流不超标就不会有问题,用扇出系数来说明逻辑门来同类门的能力。扇出系数No是低电平最大输出电流和低电平最大输入电流的比值.对于标准TTL门,NO≥10;对于低功耗肖特基系列的TTL门,NO≥20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hao

八错八错!!有水平!!有内涵!!

网友(2009-03-24):
很好,很详细

网友:
输入的上下拉,一般是在浮空情况给输入一个状态;输出一般是拉到某个电平

网友:
分析的比较透彻

网友(2009-04-23):
呵呵,还不错的分析

网友(2009-05-25):
往往基础的只是是最容易被忽略滴,楼主讲的很详细!

网友:
很好,很详细98

网友:
拉电流和灌电流的解释[参考参考]

拉电流和灌电流是衡量电路输出驱动能力的参数,这种说法一般用在数字电路中。由于数字电路的输出只有高、低(0,1)两种电平值,高电平输出时,一般是对负载提供电流,其提供电流叫“拉电流”;低电平输出时,一般是要吸收负载的电流,其吸收电流叫“灌电流”。

网友(2009-09-01):
lz很强大,受教了,谢谢

网友:
恩,这个问题曾经困惑过我

网友:
就是防止没信号的时候漏电呗。

网友(2010-11-12):
那么,是否是输出端口输出值是“0”与“1”的时候的驱动能力有所不同呢?

网友(2013-09-06):
记得没错的话  典型的AT89S系列的 其P0口 是三极管的 集电极输出,如果不接上拉电阻的话,这个电平是未知的(高电平的情况下)  所以要接上 上拉电阻 确定高电平的有效性

网友:
嗯,不错。对上、下拉的作用更清楚了。

网友(2019-01-15):
终于弄懂了上拉和下拉,不容易不容易

网友(2021-10-20):
受教受教

网友(2024-12-03):
一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都有两个电阻,一个限流一个上拉或下拉,此处的上下拉主要为了确定输入信号的电平。其实目标是为了防止干扰,因为器件的输入接口一般内阻都很大,很容易受干扰。接一个上下拉电阻其实也就是降低了输入阻抗,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输入接口一般内阻很大,很容易受干扰要怎样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