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中cache , uncache ,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08):
芯片手册里看到内存的模块区域是cacheable 或者是 uncacheable。不明白什么意思。
希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这文章读起来真实你带劲!

要举手回答的朋友,楼下你的请接着说哦

以速度慢 逐渐被淘汰 -效率低

想我们的敬爱想-我们的敬爱的敬礼!

脑瘫康复-癫痫病的中医四诊诊查
发电机-专业生产销售柴油发电机组
西服定做-如果你想有特色的话来定做西服吧
算命-居免费算命在线占卜测试大全

网友:
不懂啊,没有高人指点嘛

网友(2009-03-11):
cache内存应该是可以被读入cache的,内核通过cache与内存交换数据。uncache内存反之,不被读入cache,内核与内存直接交换数据。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cache是指access memory时通过一个缓存,uncache是指每次access都要通过总线。
mips里面有一部分memory是固定uncache的,比如kuseg1,还有要使用cache的,还
有一部分memory可以配置是否使用cache 模式。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