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流片不做蒙特卡洛仿真,测试时和仿真结果的差别会很大么?

楼主(2009-02-08):
或者这么问:设计模拟电路(比如做一个OTA)时,是否一定要做蒙特卡洛仿真?

//bow

网友:
你是要做产品还是在学校做论文?
后者,你什么都不要跑了

楼主:
我希望得到好的测试结果。

网友:
学校得片子那么少,看不到3-sigma 得。
没必要运行
而且你知道你得motecalro 模型准么?
留点margin

网友:
In sub-micron process, it is mandatory in most companies now.

网友:
一般工艺厂商都提供了corner的工艺模型,没必要用蒙特卡罗分析

网友:
Generally no need to run Monte Carlo.. However, many engineers working on CDR-type circuit, may know need to run Monte Carlo simulation for Comparator offset, especially for very high speed CDR.

网友:
re

一般在模拟电路设计中,不做这个分析。

网友(2009-03-15):
楼上为什么说在模拟设计中不用做?

网友:
模拟是相对于RF说的吧

网友(2009-12-10):
Monte calo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corner analyse don't show the process/mismatch effect.

网友(2010-11-25):
原来如此。。。谢谢啦~~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做一下,流片才放心

网友(2011-10-19):
做offset仿真时应该有必要做

网友:
block级有可能做,再高一些就没法做了,算算仿真时间,还是行为级考虑+corner比较靠谱。当然不排除以后算法改进了,MC成为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corner只是corner,不能预测诸如offset等。也就是说,比如你用5种corner(ff,ss,sf,fs,tt)来跑一个op的offset,offset几乎是一个相同的值。如果你跑monte carlo,则可以预测offset大概多大,概率是多少。根据monte carlo的结果,你可确定诸如最小的面积要求。举例来说,如果你做一个10bits ADC,如果你 只 跑了5种corner,ENOB=9.5bits,那么测试的时候,1000芯片中 ,可能只有1片是9.5bits!当然也可是10片,100片,999片.monte carlo分析就是对这些 进行预测的。当然如果你是做研究的,只要有1片是成功的,也能表明你的理论正确,那就另当别论了 。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常通过corner分析就可以了。MC分析可以告诉你具体分布情况。

网友(2014-06-23):
一般没什么问题,但要看你的电路了,比如说bandgap就一定要做monte carlo分析,但是例如OTA 或者 opamp的话,可能影响不大。

网友(2015-01-07):
对offset比较敏感的小模块需要做,而且也只需要看几个关键的MOS管,别的不需要。超过10个MOS的monte carlo分析就不要想了,跑不起来。(每个MOS几十种情况,总的可能得跑几千几万个)

网友:
一般都需要做的哦,这样你能更好的知道你的设计的良率.

网友(2017-09-12):
回复 网友B:

   跑不起来是因为你保存了所有节点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