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评估一下这个项目情况.

楼主(2009-02-08):
大家好!
    我们想做这样一个芯片:
   1.8051的内核心  1T 时钟周期 带标准51核的资源.
   2.带64K FLASK (程序空间,用于存放程序)
   3.4K SRAM   1K EEPROM  (使用外部数据空间)
   4.除了标准的2个外部中断外,还需要8个外部中断.(可以共用一个中断地址向量) 用于键盘扫描.
   5.另外带一个低功耗的定时器,小于5uA.掉电模式可产生中断,使CPU起来相应. 该定时器可以产生10MS或5s的中断事件.
   6.在掉电模式,可以相应外部中断或者上面说的低功耗的定时器中断.并使得CPU进入运行状态.
   7.使用QFP44封装.或者裸片

性能要求:
     1.速度最大8MHZ 以上.
     2.支持电压 1.8V-3.3V
     3.低功耗 掉电模式 <2uA   全速度运行模式 在4MHZ时钟时候,<4mA  8MHZ始终时候<10mA

   象这样的一个芯片,设计要多长时间,流片大概要多少费用.如果生产1百万片,大概要多少费用,还有大概要使用什么工艺,占芯片多少面积等.请高手评估.有兴趣者可以和我联络讨论.QQ:965470  E-MAIL:zhengwensai@gmail.com  谢谢.

楼主:
可否有高手帮我评估啊,我很想详细了解这个项目的情况
说白了,如果可行,很想做.

网友:
0.35um的工艺应该比较合适吧
研发费大概100万(不包括IP费)

楼主:
0.35um的工艺,做1.8V的逻辑是否困难啊,是不是必须要0.18um以下才行啊,哪个研发费用100万是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
最后一项功耗不是很清楚,其它的都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采用0.18的工艺,应该不用到100w吧,他这个项目东西也是很多。

我们的c51可以跑到60MHz,你的系统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高手帮我评估一下!!!!

高手帮我评估一下啊,还有具体怎么操作这个项目,谁有好的建议....

网友:
哥们,干脆你出钱,我帮你搞定得了,也甭问那么多了。

网友:
乖乖。。。厉害啊!呵呵!不容易啊。。。。

网友:
0.18um的话die size应该在0.5mm2以下
集成flash和EEPROM的话要看在哪家投,用谁的IP。得考虑这类费用。而且集成这类IP的片子需要花时间去整理测试流程。
SRAM也用IP的话费用会更高一点,自己设计的话人力成本会更高。因为没有SRAM那就只是数字设计,找几个写verilog的就行。
8051内核买IP的话8MHz的可能也花不了多少钱。自己设计的话时间要长一些,一年可能刚刚好,因为还有外围模块要自己动手。不过这种设计比较简单,要快也很快,只是看小bug能不能都注意到。
如果算上一次试投片的费用100万有可能不够。

楼主:
不至于这么小把.才0.5mm2  里面带64K FLASH啊 ....如果可以做到0.5MM2 那不是很便宜...

网友:
过来只是为了学习!

楼主(2009-03-20):
最近,看了好几种51的IP CORE 有开源的,也有商业的,一起看了6,7家.看完,就2个字. 垃圾.
资料不能够说不完整,功能不能够说没实现.几乎所有的IP CORE 都有实现.并且豆油仿真验证.但是为什么还这么评价他们呢?
因为在我想要的系统里面,他们都用不了.最多也就是借鉴.
1.我希望是一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有些是,但大部分不是.
2.我希望是超低功耗.没有一个实现了.你看人家AVR做的多好,在1MHZ 时钟下面,全速度运行,才500uA. 如果按照这些提供的设计,可以肯定几乎都会超过2mA.
3.最要命的是,居然没有一个有现代IC设计的理念.看了我头都大了,居然没有看见一点影子.什么门控时钟  动态变频 没有一个的时钟体系是高效灵活的.模块的划分也几乎看不到,不使用是可以关闭的.更加不要谈什么变频.
4.现在觉得还是ti,atmel,fraascale等大公司.确实做的可以.要超越他们,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这样的单片机,他们就要买10多块人民币.有的还是20多.这个差距还是瞒大的.
5.要做好,并且超过也不是不可能.必须这么做:
  全面重新设计.找搬照抄,怎么可能超过人家?! 何况现在还无法拿到最好的IP核.都是一些已经很落后的IP,至少落后5年以上.从底层做起来,把基础打好.
做IC 不是马上做出来就了事,而是应该做全球性能最好的.也许要做半年,也许要1年或者更加长.但是只有在性能方面,功能方面超过别人,这样,才有可能战胜别人.
现在,才真正的感觉到,要做好一颗IC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做一个世界最好性能的,真的很难很难.

网友:
学习中

如题,不是很懂,学习中

网友(2009-06-03):
项目开始了么,我们刚买了个51
5万dollar

网友:
低功耗比较难做  即使你用了GATED CLOCK 等技术
工作电压也是个问题 如果用 .18工艺 1.8v OK可是 2.5V如何保证可靠性?寿命会下降的
其他指标OK
有很多51 CORE 是1T的啊
价格跟工艺有关  .5 和.18 差比较多

楼主(2009-10-26):
目前  有很多这样的项目需要这样的芯片....例如:无线水表 无线气表 电表  以及手持设备等.....
估计市场需求 量  每年要超过上亿颗.....可惜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目前还在观望......

网友:
最常用的1T 51 IP : R80515
Flash IP 看你要用那一家vendor 提供的, SRAM 也用同一個vendor提供的.
1.8V~3.3V 看来要用1.8um的 process
low current 的問題也是看同一個 vendor 提供的 low Vt library吧
Vendor & IP 决定後, 整個設計加AP&R 應該9個月左右 可以做完吧

网友:
学习了
看来IC不是那么好设计的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