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扼流圈坏了,请教大侠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2-09):
板子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工作(大功率无线电台),开始工作正常,工作几小时后出现问题,后来发现共模扼流圈两个输入脚之间短路,一侧的线圈断路。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扼流圈准备发到工厂做剖片分析,但会不会是设计上的原因啊,选择共模扼流圈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楼主:
共模扼流圈分析

若按上图所示连接,I1I2朝向均由左向右,共模电压为Vcm,输入阻抗为Z,电感相等为L,互感为M。则I1I2和Vout分别为:
得到:
若L等于M则上式化简为下式
我们使用的共模扼流圈B82789C0513N002(51uH)(epcos)的参数是:
51uH、0.5欧、250mA
在50HZ下
也就是说在低频的共模电压下I2将会很大,超出额定电流?
要使低频共模电压下I2减小,就要提高r2,但r2提高后V1也随之提高,对低频的共模输入的抑制就变得很差了。

网友:
是否电流大烧坏的?

网友:
恩,学习了,不过公式中有些参数说的不明白

网友(2009-03-15):
这说明干扰中有串模干扰,光加个共模扼流圈是没用的,还要加上TVS管,电感,磁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