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vbs数字视频编码的问题!

楼主(2009-02-09):
本人正在做cvbs数字视频编码器,数字编码完后经过DAC转化成模拟信号接入电视机显示。
现在我的verilog代码是烧到fpga上进行验证,发现内部的彩条测试信号有问题:
       cvbs的彩条信号的各个彩条之间有明显的类似向上爬行的现象。彩条内部也有轻微的爬行。
而把内部的亮度和色度分别输出,也就是采用s端子输出,则无爬行且画面很干净。
       这样应该排除了行场同步不准的问题吧!

       哪位高手有做过相关的工作的,请帮我指出这个爬行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2012-08-24):
请问你现在还做这个吗? 我要做解码, 可以和你交流一下。 对了, 你那个编码的PHY是用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