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的INL.DNL测法

楼主(2009-02-09):
请问怎么测DAC的INL和DNL呢?具体步骤帮忙说一下,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就一个个输入从000……00到111……11,记录输出,放到excel里作下数学计算就行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A:
斜波采样,1个lsb采样12个或者更多的点,然后根据inl,dnl的计算方法统计一下

楼主:
可是我还没做成芯片。。。没办法用示波器。。。还有那个用excel的做法也太彪悍了。。。

网友B:
我以为你是芯片测试呢
那就输入一个斜波 对输出采样 再导到excel里计算下 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是芯片测试呢
那就输入一个斜波 对输出采样 再导到excel里计算下 很简单

请问怎么导入excel呢?呵呵。。。俺是菜鸟

网友:
还有ADC的呢?怎么测呢?

网友:
input:正弦信号
output:采样
然后,分析信噪(注意采样时间,对称采一个周期,fft...)
有论文来分析ad da的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导入excel呢?呵呵。。。俺是菜鸟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工具仿真的呢
如果是hspice的话
用cscope对输出进行采样 把采到的值复制到excel里就行了

楼主:
小的用的是spectre,不过也可以改成用hspice仿真。但是这个cscope是在仿真器里还是在wavescan里面,目前没有看到

楼主:
cscope是snoypsys的工具。小的用的是cadence的工具。发现在result browser里面可以找到数据值,但是由于点数太多,导入到excel里面的话只能取一段值。请问有没有高手做过的能帮忙说下要怎么设置才能使采样点数变少。。。或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一般来说,没有芯片之前来测INL,DNL意义不是很大,一来点数要求多(因为本身他们都是大量统计的结果,每两个LSB之间要插入10点以上才有意义),二来仿真速度很慢,最好有芯片后再测:

整个过程的时序可由单片机或FPGA控制
1.用Matlab产生一个斜信号,
2.经过一个高位DAC
3.输入到待测ADC
4.写Matlab程序(根据DNL,iNL的定义)

若还有不清楚,可参考台湾CIC的一篇教程,讲得很清楚,若还有不清楚,可向我索取(资料在家里的本本上,公司没有)

网友(2009-03-14):
如果测DAC的,你可以给每一个DAC的input放一个pulse input source,时间间隔分开,这样可以一口气从 000000 输到 111111 等

然后你可以在calculator里头把要的信号弄成table,然后file -> save as   XXX.csv file

用matlab可以直接读csv文件,不过那个啥,我的电脑默认的最精确的voltage 只到 0.001V 如果你的是12bit或以上DAC,就不够精确了。。不知道你的文件是怎么样的。
= =+  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帮你。。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了

网友:
测试和仿真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网友:
cscope是hspice的看波形工具
wavescan是candence的看图形的工具,两者很多波形格式都不兼容的

引用 楼主:

小的用的是spectre,不过也可以改成用hspice仿真。但是这个cscope是在仿真器里还是在wavescan里面,目前没有看到

网友:
这个回帖很好,我也觉得是这样,不过那个至少10个点以上是从哪里的出来的结论
另外你说的那个文章可以发给我么
xin_84@sina.com
谢谢先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没有芯片之前来测INL,DNL意义不是很大,一来点数要求多(因为本身他们都是大量统计的结果,每两个LSB之间要插入10点以上才有意义),二来仿真速度很慢,最好有芯片后再测:

整个过程的时序可由单片机或 ...

eetop

网友(2009-05-17):
能也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
这个是测AD的吧,nyquist DA的要单纯很多,一个digital code只对应一个analog输出。

引用 网友A:
斜波采样,1个lsb采样12个或者更多的点,然后根据inl,dnl的计算方法统计一下

网友:
版主的回答是测ADC的吧?而且是“积分型模拟伺服环”法。
不过我正是做这个的,能不能把那个CIC的文章给我一份,邮箱lj2931@163.com不胜感激,希望今后能有更多交流

网友(2010-04-13):
还是好多不懂

网友:
多谢上面指导

网友(2010-05-13):
stanleyy ,小弟正需要一份CIC资料,能发一份给我不?先谢过了,我的邮箱是lyh20041016@yahoo.com.cn

网友:
大家把文章的名字发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
正好我要矫正ADC呢,希望有用

网友(2010-10-16):
选中输出波形,点TRACE中的SAVE,保存为.m文件,从CADENCE中拷贝出来在MATLAB中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13):
呃,一头雾水啊。。

网友(2012-05-10):
不懂不懂

网友:
有没有谁给我发个matlab程序算INl和DNL,谢了

网友(2013-06-06):
有些帮助

网友(2018-09-15):
用excel直接计算,关键是确定标准LSB

网友:
用excel计算,关键是确定标准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