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会使用最小沟长的管子进行设计吗?

楼主(2009-02-10):
如果不考虑匹配度问题,高速模块中,一般用最小沟长的管子设计吗?有个师兄说最好不要,沟调效应和速度饱和都比较严重,最小沟道0.35的话,设计时取0.5,是这样吗?请指教!

网友A:
模拟电路一般不用最小沟道
有利于减少短沟道效应和提高匹配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考虑匹配度问题,高速模块中,一般用最小沟长的管子设计吗?有个师兄说最好不要,沟调效应和速度饱和都比较严重,最小沟道0.35的话,设计时取0.5,是这样吗?请指教!

一般模拟电路不太会用最小沟长 沟调效应和速度饱和问题的确都比较严重 一般取两倍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一般不用最小沟道
有利于减少短沟道效应和提高匹配度

对,最小沟道在数字模块用得多

网友:
模拟电路中有的地方还是可以用最小沟道长度的,关键还是看使用环境。
不过一般都不用

网友:
高速模拟器件就用最小的

网友:
VCO的设计中为了提高Q值,也用最小沟长的

网友(2010-10-16):
开关中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开关用最小
L在模拟电路里考虑的主要是fT和ro,满足这两个条件选择最大的可能,sansen的书里对这个工艺选择有分析
对于RF,单端居多,取最小L

网友:
对同一个电路不同的管子的作用是不一样,对其L的要求也不一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啊

网友:
看具体电路咯

网友:
在有些低速电路中,为了防止漏电,开关的length也不用最小尺寸,在0.18um中,开关可以取1um,主要防漏电

网友:
在有些低速电路中,为了防止漏电,开关的length也不用最小尺寸,在0.18um中,开关可以取1um,主要防漏 ...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在满足最小尺寸的前提下为什么会漏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