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ectre stb仿真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9-02-10):
Cadence spectre 中的stb仿真结果中各个数据的含义是什么?

如:Gain margin = -8.84665 dB at frequency = 1.1364 MHz.
       Phase margin = -28.7054 Deg at frequency = 1.61341 MHz.

另外,在仿真带宽和增益时,用加ac信号、电感断开反馈回路的方法好,
          还是在主回路串接0V电压源的stb方法好,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谢谢!

网友:
gain margin和phase margin的定义只要模拟的书上都有啊 lz去翻翻就知道了
加电压源的方法我倒没见过 比较孤陋寡闻

楼主:
Stability Analysis (stb)

The STB analysis linearizes the circuit about the DC operating point and computes the loop gain,
gain and phase margins (if the sweep variable is frequency), for a feedback loop or a gain device.

网友(2010-08-06):
您好,請問stb這個模擬元件,要在那個library中,才可呼叫出來呢。
謝謝您。

网友(2010-12-01):
有人知道么

网友(2011-04-02):
请问 SPECTRE  下的 STB怎么仿真啊  没用过啊

网友:
stb结果与搭建电路仿真结果基本是一样的
实际是没有区别,不过习惯上还是用搭建电路方便些,因为所有的参数都可以用公式列出来放在ADE,写报告很方便
stb虽然开始很简单,但是还要去direct--main 太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nalogLib 中的 iprobe  截断环路添加该元件

网友(2011-06-04):
回复 网友B:

    请问添加之后怎么看频率特性曲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E - Results - Direct Plot - Main Form

网友(2011-07-13):
直接能看的啊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D(2011-08-16):
    其实很方便第一次Direct Plot,Main,stb,页面下有Add to Outputs,选上就好了

网友:
个人觉得效果基本一样,但是用大电感或者大电阻断环路仿真有时会出奇怪的问题

网友(2011-10-10):
回复 网友D:

    多谢!!!!!!

网友(2013-05-07):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电路仿真完成了,但是不会查看结果 ,请问仿真完之后要在这个界面做什么可以查看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仿真的时候用ac?没有用stb?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之前搞错了,现在我stb仿真之后结果有点诡异  没有相位裕度呢  还有那个波形感觉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清楚你的电路建议先看看直流工作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运放dc仿真时工作点都是对的 管子也是工作在饱和区region=2  但是搭完闭环的电路dc仿真时发现管子都是工作在region=0或者region=3的状态下  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有chopper比较麻烦,不能直接仿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什么是chopper?那要怎么仿?

网友(2013-06-18):
环路增益测试原理图

环路增益测试原理图
回复 网友E:

   上图是何乐年那本书上看到的关于环路增益测试原理图,图中要求电感和电容都很大(由于电感具有通直流隔交流,而电容具有隔交流通直流的特性),这种方法与用iprb0 仿真有什么区别 我通过实际电路验证 发现Loop PM 相差很大?

网友(2015-05-25):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28# 菜鸟RFIC 请问这样仿准确吗?????
环路AC下图那样仿呢

网友(2017-10-20):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感谢!!

网友(2022-03-23):
建议还是用stb,在项目跑corner时容易summery

网友(2022-04-29):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运放dc仿真时工作点都是对的 管子也是工作在饱和区region=2  但是搭完闭环的电路dc ...

共模反馈是不是又问题啊,还有输入端的共模偏置电压对不对啊

网友(2023-04-14):
请问stb仿真中的这几个参数(GM,PM)是怎么调出的呢??

网友G(2025-07-10):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方便第一次Direct Plot,Main,stb,页面下有Add to Outputs,选上就好了 ...

大佬,这是我做的stb仿真,输出这里的loopGainPhase给的是相位本身,还是相位+180°?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G:
大佬,这是我做的stb仿真,输出这里的loopGainPhase给的是相位本身,还是相位+180°? ...

竟然回复10多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