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 VCO的PSS PNOISE相位噪声 分析图解

楼主(2009-02-10):
PLL/VCO的PSS/PNOISE分析图解
本题是tline3oscRF Example,属于CADENCE自带,
完全仿照进行设置,如图所示。
但是相噪分析总是出错,请大侠指点。

PSS设置图

PSS设置图

PNOISE设置图

PNOISE设置图

输出提示1

输出提示1

输出提示2

输出提示2

网友:
首先,你的pss收敛不?这个要先确定,否则pnoise是没法做得。

网友:
你的periodic steady state里怎么什么都没有

楼主:
这个例子完全是cadence自带的啊,完全按照上面的要求设置。
设置后就是上面的图示。应该收敛啊
periodic steady state里例子里面也没有啊。
所以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不知道本例工程文件tline3oscRF在ADE下仿真时出现错误提示中
input.scs是什么文件?在哪里查看?
提示的argument nil错误是什么错误?如何改正

楼主:
上面的朋友说input.scs可以用来分析问题,可是下面的这个文件不知道怎么看出问题来?

// Design view name: schematic
simulator lang=spectre
global 0
include "/home/.../tools/dfII/samples/artist/ahdlLib/quantity.spectre"
include "/home/.../tools.lnx86/dfII/samples/artist/models/spectre/rfModels.scs"
include "/home/.../tools.lnx86/dfII/samples/artist/models/spectre/tline_s17_8470_40G.scs"

// Library name:
// Cell name: tline3oscRF
// View name: schematic
I0 (net5 net1 net1) tline3_tline3oscRF_I0
include "lmg/tline3_tline3oscRF_I0.scs"V1 (net16 0) vsource dc=0 val0=-5.9 \
        val1=-6 delay=0 rise=1p
V0 (net1 0) vsource dc=6
Q0 (net5 0 net15 0) NPNlower
C0 (net15 net16) capacitor c=5.48p
C1 (net5 net15) capacitor
R1 (net15 net16) resistor r=1.91K
R0 (net1 net5) resistor r=300
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reltol=1e-3 vabstol=1e-6 iabstol=1e-12 temp=27.0 \
    tnom=27 scalem=1.0 scale=1.0 gmin=1e-12 rforce=1 maxnotes=5 maxwarns=5 \
    digits=5 cols=80 pivrel=1e-3 ckptclock=1800 \
    sensfile="../psf/sens.output" checklimitdest=psf
pss  (  net5  )  pss  fund=1.4G  harms=10  errpreset=moderate
+    annotate=status
jitter1  (  net5  )  pnoise  sweeptype=relative  relharmnum=1
+       start=1K  stop=100M  log=201  maxsideband=0  annotate=status
jitter2  (  net5  )  pnoise  sweeptype=relative  relharmnum=1
+       start=-(1K)  stop=-(100M)  log=201  maxsideband=0
+       noisetype=correlations  cycles=[0  -2]  annotate=status
modelParameter info what=models where=rawfile
element info what=inst where=rawfile
outputParameter info what=output where=rawfile
designParamVals info what=parameters where=rawfile
primitives info what=primitives where=rawfile
subckts info what=subckts  where=rawfile
saveOptions options save=allpub

楼主:
呜呜  怎么没有高手来帮我啊
我的问题越来越多:
在cadence里面FlexBalance method 和Shooting PSS method 在PSS、pnoise仿真不同的osc,
例如ring 或者LC时怎么选择?这两种方法有什么根本区别?

楼主:
也就是不明白为什么FlexBalance method 适合 LC oscillators, negative-gain oscillators, and crystal oscillators等非线性较好的OSC;
Shooting PSS method 适合ring oscillators, relaxation oscillators, or oscillators containing digital
control components等非线性较差的OSC?
机理是什么?

网友:
三生三世事实上

网友(2009-06-01):
pnoise 设置中为什么maxium bands设为0 不是设0吧

网友:
你这个设置大有问题。
reference node没设! tstab没设。maxside bands=0。
这样怎么仿真?
不论什么仿真,pss+pnoise要比HB+HBnoise准确,HB要快一点,收敛在某些情况好点。初学先把pss+pnoise弄明白。

网友(2009-07-02):
引用 楼主:
呜呜  怎么没有高手来帮我啊
我的问题越来越多:
在cadence里面FlexBalance method 和Shooting PSS method 在PSS、pnoise仿真不同的osc,
例如ring 或者LC时怎么选择?这两种方法有什么根本区别?

环振一般用shooting method,LC OSC可以用FB

网友(2009-12-23):
你的这些问题太专业太深入了,偶弄不懂

网友(2010-01-26):
FlexBalance method 和Shooting
主要看信号波形,如果sinewave 建议 FLEXBALANCE
如果方波,当然最好shooting!

网友:
学习了,收获很大

网友(2010-10-09):
回复 网友A:

    thzzzzzzzzzz

网友(2011-11-13):
回复 楼主:

    看看 谢谢

网友(2013-05-30):
聽起來很有趣.....

网友(2017-10-31):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05-07):
请问解决了嘛///虽然过了几年了。。。。

网友(2018-08-27):
Did you try to run transient first to make sure your oscillator is oscill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