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Plxmon工具进行在线烧录PCI卡的EEPROM(转),顺便问两个问题

楼主(2009-02-10):
PLXMON是PLX公司提供的用于在线烧录PCI卡的EEPROM的工具。
烧录EEPROM有两种方式,一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即采用烧录机进行烧录。采用这种方式时,在调试过程中EEPROM需采用插件式封装的芯片(DIP),因为每烧录一次,就需要拔出芯片到烧录机上进行烧写。这样频繁插拔,很明显会对芯片造成一定损害。当然对于最终的产品来讲,也可以采用贴片封装的EEPROM,因为在调试过程中已经把EEPROM的值调好了,把贴片的EEPROM在烧录机上烧好值再焊接在板子上。比较常见的烧写头是针对DIP封装的芯片,如果你采用贴片的封装,则可以买一个SOP封装的烧写头(最常用的贴片EEPROM的封装为SOP-8)。
二就是进行在线烧录,这也是我极力推荐大家使用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时,直接采用贴片封装的EEPROM即可。可以预先把空白的EEPROM芯片焊接在板子上,然后把PCI卡插在计算机的PCI插槽上,开机进入windows系统,运行PLXMON进行在线烧写,这种方式既省时又省力,而且方便快捷。
但是采用在线烧录时,有几点务必要注意,否则将会费很多周折。在设计时,你就应该把PCI芯片(比如9054)的TEST引脚以及EEDI/O引脚同时设计成上下拉。这里有几种情况:
1 板上没有焊接EEPROM。 这时如果你还想调试PCI卡的话,就需要把TEST引脚下拉,EEDI/O引脚下拉。但在开机的时候要把TEST引脚上拉一下才能进入系统,这时PCI卡采用默认的配置数据。
2 板上焊接空白的EEPROM,这也是我们进行在线烧录时的情况。这时需要把TEST引脚下拉,EEDI/O引脚上拉。但在开机时需要把TEST引脚上拉一下才能进入系统,如果卡硬件没问题,系统会提示找到新硬件,并提示安装驱动程序。安装好驱动程序之后,打开PLXMON,这时EEPROM的标志会呈现黑色,即可访问状态,点击该标志,会打开EEPROM的内容。当然EEPROM空白的话,打开的内容是全‘F’的值,这时点击“浏览”打开配置数据文件(格式为xxx.eep),再点击write即可成功烧录EEPROM。如果你打开PLXMON时,EEPROM的标志呈现灰白色,即无法访问的状态,则有两种可能,一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二是因为你硬件有问题,比如晶振或者是EEPROM或者是9054芯片没有焊好。
另外,如果焊接空白的EEPROM,你把TEST引脚下拉,EEDI/O也下拉时,这时不需要上拉一下TEST便可以直接进入操作系统。但此时没有办法进行在线烧录,你打开PLXMON的EEPROM的页面时,会发现内容是全‘0’的值,这时对EEPROM进行write时,会提示出现错误。所以这种配置也只能是为了调试卡之用,并不能进行在线烧录。
3 按照第二步的步骤烧录好EEPROM之后,你下次再进入系统便可直接进入了,这也是正常操作的模式。这时的配置也是TEST下拉,EEDI/O上拉。

问题1:在情况2时,TEST引脚下拉,EEDI/O引脚上拉,是不是指用上拉电阻将TEST嵌位在低电平,EEDI/O嵌位在高电平,虽然说起来好象很简单,但我对上下拉电阻没什么概念,希望有朋友能阐述一下,并且告诉我在PCB中的具体实现方法。
问题2:既然TEST引脚下拉,但是又说在开机时再上拉,这是什么意思,又是什么概念,实现方法如何?
谢谢~

网友(2010-01-08):
PLXMON是PLX公司提供的用于在线烧录PCI卡的EEPROM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