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hase noise of pll

楼主(2009-02-10):
测试结果显示phase noise在低于loop bandwidth的频段大约在60db左右
前仿和后仿都是90多个db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请高人指点

网友:
重新理解一下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
PLL锁定之后,phase noise 仿真结果在in-band区域为 -90dBc,而测试结果为-60dBc。

能否给出仿真和测试结果图?

楼主:
是的 你说的没错
公司工作电脑和网络电脑是分开的 无法拷贝
所以只能描述了
大约曲线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图中的前仿和后仿是指PFD&CP的相噪
因为测试结果显示问题出在带内 所以没有贴VCO的
另外要说明的是:在VCO的输出看到的频谱曲线显示在距离中心频率两侧大约loop bandwidth的地方各有一个谷

网友:
PLL的phase noise突起可能是由于片内LDO或者片外Regulator造成的。
建议电压的VDD和VSS之间接一个10000pF的大电容。

网友:
CP的phase noise典型值请参考附件26页。
PLl的phase noise典型值请参考附件31页。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现在主要是想知道为什么从90dBc变成60dB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结果显示phase noise在低于loop bandwidth的频段大约在60db左右
前仿和后仿都是90多个db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请高人指点

那你带内相噪声是怎么仿真得到的呢?考虑到PLL中所有模块对带内噪声的贡献了吗?如PFD,CP,LPF,Divider等。

楼主:
现在测试了两个版本的PLL  它们在电路上的差别只有CP 一个版本和仿真结果是相符的
一个就是上面说的 我都是一样仿的

网友A:
测试结果有吗?
比如附件这样的。

这个20k-50k有突起,这是由于片外Regulator噪声贡献造成的。

网友:
为什么片外Regulator会引起这种突起呢?如果设计部当,LPF引入的噪声会不会产生这个突起呢?

网友:
如果Loop Filter的电阻很大,phase noise 也会有突起。但是,Loop Filter的噪声估计是很简单的,出错的可能不大。

网友:
自己不懂,顶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结果有吗?
比如附件这样的。

这个20k-50k有突起,这是由于片外Regulator噪声贡献造成的。

如果不用regulator是不是就没有突起了?

网友:
测试环境中的电源很重要,包括采用Regulator产生的电源。有奇怪的噪声干扰,建议电源上并上1万pf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B:
是fractional N 还是  integer N?
仿真带bias 了么?
PFD&CP 相噪本来就不准

quote]原帖由 ronialeonheart 于 2009-2-11 14:56 发表
图中的前仿和后仿是指PFD&CP的相噪
因为测试结果显示问题出在带内 所以没有贴VCO的
另外要说明的是:在VCO的输出看到的频谱曲线显示在距离中心频率两侧大约loop bandwidth的地方各有一个谷

网友:
CP对inband noise 影响很大

quote]原帖由 ronialeonheart 于 2009-2-13 13:19 发表
现在测试了两个版本的PLL  它们在电路上的差别只有CP 一个版本和仿真结果是相符的
一个就是上面说的 我都是一样仿的

网友:
是CP 的 regulator 吗?为什么是bandpass character?  应该low pass 啊?
看起来像是相位裕度不够的 noise peaking ....

引用 网友A:
测试结果有吗?
比如附件这样的。

这个20k-50k有突起,这是由于片外Regulator噪声贡献造成的。

网友:
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fractional N 还是  integer N?
仿真带bias 了么?
PFD&CP 相噪本来就不准

quote]原帖由 ronialeonheart 于 2009-2-11 14:56 发表

图中的前仿和后仿是指P ...

integer N 没有带bias

网友:
讨论的很详细啊

网友:
中间的那个突起是否与环路滤波器有关?似乎它的噪声特性是带通的

网友:
不太懂,Loop Filter 不是低通吗

网友:
LZ,现在测试结果怎样呀,可有进展?

网友:
讨论非常细,谢谢!

网友:
你的仿真似乎只有 VCO自己的(OPEN LOOP Condition, otherwise why can be seen the low frequency suppression in your phase noise simulation),
而你的测试结果包括了所有的部件(CLOSE LOOP Condition),如charge pump,reference CLK, PFD and Loop Filter等

Only changing Charge Pump Capacitor can make 30dB difference. I don't believe it unless your loop stablity gets much worse already!

Strongly suggest double check your measurement enivornment and your loop behaviors.

网友(2009-03-24):
果然强大 啊

网友(2009-06-30):
有可能是电源上的噪声引入的,在仿真中也可能看到,如果在理想电压源或理想偏置电流源中引入白噪声,可能会对各模块和总的输出噪声产生很大的影响。

网友:
1、Charge pump电流variation影响。
2、VCO供电LDO影响,LDO输出纹波会降低你的phase noise。

网友(2009-08-27):
good question ,i think ,it is your power question

网友(2009-09-28):
显然是环路特性原因,环路的相位裕度低了点,peaking有点大啊,3~4dB属正常范围。你仔细仿仿你的环路特性,
如果和这个一致,调整下环路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的讨论的东西,非常感兴趣。

网友(2009-12-02):
怎么才能下载呢

网友:
不晓得你是多高的频段,不过一般情况下相噪非常差是由于环路滤波器设计不好引起的,跟电源关系不大

网友(2010-02-04):
現在正在研究相關的,所以非常需要,謝謝了

网友(2010-03-18):
不懂,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2010-07-05):
这个问题俺也比较关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VCO造成的,因为那个突起刚好是你的系统带宽,这样这个地方的VCO noise 没有被抑制,所以表现出来一个很大的ripple,你可以查看一下关于 P.E .Allen 2003, CMOS phase locked loops 的课件, Lecture10, page 110-26.

这里有更加详尽的解释。

网友:
其实在你的设计中,就和VCO的设计以及你的系统带宽的设计有关。

也就是重新分配一下你的P/Z的位置。达到抑制VCO noise 的目的。

网友:
不会吧,差这么远

网友:
1 XO
2 CP
3 Divider/PFD

网友(2011-08-24):
有点意思!

网友(2013-06-15):
良好的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问楼主带内噪声和带外噪声的带内带外是指的环路带宽么?谢谢

网友(2017-09-24):
@zwtang

如果Loop Filter的电阻很大,phase noise 也会有突起。
能仔细解释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吗 ? 最近遇到的问题很类似,大电阻,phase noise 凸起。

谢谢先。

网友(2018-10-15):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我们有个PLL的输出相噪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