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赫兹频率的ac信号可以用charge pump吗?

楼主(2009-02-12):
我目前做的项目接收到的交流信号只有几十赫兹,如果想用charge pump来转换成dc信号,把几百毫伏peak to peak的ac电压升高到1伏dc合适吗?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信号处理关键是保持信号的完整以及不受干扰,这样的电路一般都有良好的电源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产生ac-dc这样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处理关键是保持信号的完整以及不受干扰,这样的电路一般都有良好的电源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产生ac-dc这样的想法?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我的ac信号是由电磁感应得到的,需要转变成dc信号来驱动电机。

网友:
直接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