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总线架构中的AHB和APB的总线时钟是用同一个吗

楼主(2009-02-12):
如题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2009-03-15):
不一定看具体应用了
只不过如果AHB和APB用同一个clock的话,bridge就会比较简单。
不同clock,bridge设计就会复杂一些,得想好synchronization

网友:
学习了这么久,还真是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看需要了,没什么特别要求,本身就是2个东西

网友:
同一個時鐘硬體比較簡單。

网友A:
answer

两者不是同一个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不是同一个时钟

我的案子視同一個clock

网友:
不好说啊

网友:
wo ye bushi hen qingchu

网友(2009-05-31):
一般不是同一个,
apb设置的要慢一些

网友:
一般不同,但成倍频关系。

网友(2009-06-30):
一般不同,AHB总线时钟快,APB时钟慢

网友(2009-08-11):
没有特别要求还是一个时钟好啊

网友(2009-09-28):
ahb,apb只是bus协议,要怎么用是系统整合的人决定的,可以同一个clock,也可以不同

网友(2009-11-02):
一般来说不是接同一个时钟,因为APB一般用于低速设备,AHB用于高速设备,但也有同一时钟的情况。
不同时钟可能需要通过异步桥隔开。

网友(2009-12-26):
Both OK, but in case different, it is complex

网友:
一般是不同的

网友(2010-07-15):
还是做同一个时钟简单些啊。

网友:
同意17露的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不同的个体。

网友(2011-03-18):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8-02):
有可能同源,也有可能不同源。
但是应该是不同频的。

网友(2017-05-27):
一般来说,APB总线的时钟要小一些,这样才符合它low power的特性,AHB时钟会高些,所以一般AHB和APB之间会有一个Bridge

网友:
这是两套东西,可以一样,可以不一样

网友(2018-08-26):
看需求,看功耗,一般而言apb仅仅支持单拍操作,效率低,不适合大数据量传输,用作寄存器单拍读写的居多,所以时钟频率不用很高

网友(2018-12-01):
具体看SOC的应用的,如果需要AHB和APB走同步时钟的,就用同一个clock,如果AHB Domain和APB domain的性能不一样,可以采用不同clock,但是在AHB2APB的bridge上做好sync。

网友(2020-07-03):
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同一个时钟,那AHB和APB两个总线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一个高速,一个低速吗?不是很懂,请大佬帮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