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实现正交解调的原理

楼主(2009-02-12):
那位大侠可介绍下dsp实现正交解调的原理?基本的就够了,谢谢了!

网友:
一种调频信号数字正交解调方法 二、调频信号正交解调原理
  设调频信号表达式为

其中,a(t)表示受到信道噪声和其他干扰影响后随时间变化的调频信号幅度,m(t)为调制信号,ωc为信号载波。
  将式(1)所示的调频信号与本地产生的正交载波相乘可得:

  对sI(t)和sQ(t)分别进行低通滤波后可得:

?
  对
I(t)与Q(t)分别求导数可得:

  将式(2)与式(5)、式(3)与式(4)分别相乘可得:

  观察式(2)、(3)、(6)、(7),可按如下方法得到m(t):

  传统调频信号接收机通常对接收信号进行限幅放大,以消除噪声干扰带来的寄生调幅。从上述方法可以看到,利用这种正交解调的方法不需对信号进行限幅放大,寄生调幅将在运算过程中消除。
  图1给出了根据上述分析得到的调频信号正交解调器的原理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