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altera的dcfifo吗?讨论讨论

楼主(2009-02-12):
altera的异步fifo:dcfifo
我在使用时候,做后防时发现,读写时钟一样频率,但相位稍微不同,modelsim仿真时会有warning说,建立时间违背了(dcfifo内部的信号)
不知道这是不是dcfifo的特性?

网友:
en, the same question

楼主:
那怎么办啊?

网友:
如果建立时间违规在Quartus中就应该查出来了吧?是不是没有对设计进行约束,比如set_false_path,set_clock_group等等。

网友(2009-05-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的写时钟是48MHz,读时钟是100MHZ。

quartus里时序分析没有发现问题。

但是当我把写时钟改为读时钟的整数倍时 警告就消失了

我想这会不会是这个ip核本身存在问题啊

网友:
ALTERA的 Megafunction,与芯片底层的硬件资源不是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Primitives与底层的硬件资源的对应映射关系,就比较容易些),其时序特性与你的设计的总体逻辑规模有关(即你的设计所占用的芯片的硬件资源多少),因此在直接引用时 Megafunction,如果对底层的硬件资源有足够的了解,那么在设计时,参考一下芯片的时序模型,问题就会很少,或者根本不会出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有同是读写同一地址的情况?
如果没有我觉得你可以不理会它

网友(2015-12-22):
怎么完成写满读,读空写的代码控制,求助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