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spectre

楼主(2009-02-13):
在做完DC仿真后,管子的一些DC信息比如ids,vds,vdsat等等会显示在管子的旁边,请问如何对这些信息设置他们的小数点后的有效位数? 现在显示的是小数点后面13位小数,太多了,看起来很不方便!谢谢

网友:
在CDS.log里输入aelPushSignifDigits(n),n为你想要的小数位数

网友:
我试了,好像没有用啊?

网友:
在.cdsinit加入:
envSetVal("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5)

网友(2009-10-11):
谢谢ls的  请问
envSetVal("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5)
这类命令属于什么命令? 是cshrc中的语言吗?

网友:
请问
envSetVal("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5)
这类命令属于什么命令? 是cshrc中的语言吗?
如果我想查一些别的设置   cadence的manual上能查到吗?

谢谢大牛!

网友:
建议:在做dc analysis时
dc > Save DC Operating Point > Netlist and Run

After finisih the DC analysis, in Virtu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Results >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s, 此时会弹出Results Display Window, 然后点击想看的device,如mos transistor, resistor and so on。这些device 的直流特性将会出现在Results Display Window里,非常容易查看,这样就不用为“显示的是小数点后面13位小数,太多了”而发愁了。

网友:
楼上讲的很好

网友(2011-07-11):
方法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