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模拟电路中的频率问题

楼主(2009-02-13):
在复频域条件下的传输函数取模是否就是此电路的增益???

网友:
LZ说的对

网友:
当然是了

网友:
模的比值确实是增益 相位差代表了时延  比如余弦波经过一个传输函数后相位是180  那么 你反接到输入就成了负反馈了 输入是增加的 输出就是减小的 再就是 电容 电感都有时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