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复频域中的极点是什么,他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楼主(2009-02-13):
如题,先谢谢各位 :)

楼主:
为什么没人啊

网友:
对于电路而言,每一个左半平面上的极点意味着幅频特性的一个-20dB/十倍频程的拐点

网友:
楼主,建议你把信号与系统看看,清华的郑君里的书,三言两语你可能以为动了,但是实际上看你问的这些问题,我建议认真看看信号与系统

网友:
不论是那种变换,原理都是为了方便计算,你可以展成多项式的形式,也可以展成正余弦基数的形式,也可以引入其他的变换因子,不过S变换 好在每一个极点都可以用电路的RC网络去描述,非常的简洁

网友:
理论呀,基础很重要呀

网友(2012-09-08):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能完全理解极点的含义,
且能用公式的方式来计算极点对相位影响的话,
你将复极点带入公式,就发现复极点也不过如此.
另外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复平面上,通常的极点
是虚部为0,而复极点不是.

网友(2013-09-16):
刚查了下资料
e^(a+jT):a=0时,j表示函数是个周期(2pi*T)函数
                     a<0,振荡函数,逐渐趋于某稳定值
                      a>0,振荡,不收敛

网友:
09年的。。。挖坑的请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