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C 0.35um工艺IO中pre-driver和post-driver有什么用

楼主(2009-02-13):
SMIC 0.35um工艺IO中pre-driver和post-driver有什么用

网友(2009-09-16):
高手出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pre drive 连 core 电压
post drive 连 IO 电压
中间会有电压转换

网友(2009-10-23):
明白了,多谢

网友(2009-11-24):
predriver 是一些逻辑电路

网友:
post drive 里一般还有静电保护电路吧

网友(2010-09-07):
post drive里一般有ESD

网友:
post driver连着PAD,里面包括ESD保护电路。pre driver连着core,里面是为了电平转换的逻辑电路。两个driver供电网络不同

网友(2017-05-15):
多谢。凑够五个字

网友(2018-07-03):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2021-12-08):
十分感谢,受教了!

网友(2022-09-15):
明白了,系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e drive 连 core 电压
post drive 连 IO 电压
中间会有电压转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