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um CMOS工艺中native vt MOS和LVT MOS的区别

楼主(2009-02-13):
在0.18um CMOS工艺空中,看到native vt MOS和LVT MOS两种管子,不知这两种管子制作过程中比普通MOS添加了那些步骤,native Vt MOS应该是低阈值电压的,LVT 好像也是低阈值电压,那么这两种管子有什么区别,具体每个的适用场合是什么,请各位指点.

网友:
native mos是在psub上面做的吧,不用增加模板,lvt mos是pwell里面做的,且在调vt时注入浓度不一样,多一层模板。记不太清了。

网友:
native mos是在psub上面做的吧,也叫做zero mos,就是0阈值电压吧,is always on。
[本人猜测]LVT is low voltage threshold , 阈值电压很低,并不一定是零吧

网友(2009-04-22):
能来这里真好,哈哈

又学到新东西啦,谢谢哈。

网友(2010-06-01):
什么东西呢~

网友:
不知道这些不同的mos管子是不是兼容?

网友:
LVT因該是Vth小但不是負的

LVT是給high speed設計用的
Native要小心用 打的開怕關不掉

网友:
native mos是原生mos,阈值基本是0,用在特殊的地方,要注意漏电,lvt mos是正常mos,只是vt稍低而已

网友:
9楼的正解

网友(2011-05-21):
昨晚我在调用spetre的模型时才发现,自己区分不了

网友(2011-08-31):
小弟最近正在找有关native mos管的工艺,不知道哪家工艺有提供,能否告知?不胜感激啊!

网友:
tsmc等大厂都有提供啊
引用 网友A:

    额,那有没有小点的厂有呢?我们是小公司!

网友(2013-04-21):
那还有个mos dep又是什么?还有我想找增强型mos,应该用哪种?(本人小菜,高手不要嫌弃哈~~)

网友:
LVT管好像比正常的MOS管多一层阈值调整的mask

网友:
Native Mos is depletion Mos?

网友:
Native 管子的阈值电压随工艺角变化很大啊,这个真是难用。在HHNEC的EF130工艺下ff和ss差了近90mV,如何解决啊?有没有用过这类管子的?求解决方案。

网友:
LVT要多一道mask

网友(2013-05-22):
回复 网友B:

    90mV,相对增强型来说,应该不算大的变化吧,不过一般情况下,NEC 0.35um的仅差60mV.

网友(2013-09-14):
native mos  漏電是

substrate current 嗎??

网友(2014-11-19):
native的MOS能看作是耗尽型的吗?

网友(2015-06-18):
又学到新东西啦,谢谢哈。

网友(2015-11-10):
回复 网友C:

是啊,能来这里真好,每天都能学到东西

网友(2018-10-02):
native nmos 是耗尽型NMOS管,是做在nwell中的,LVT NMOS是vt较低的正常NMOS管,是做在p-sub的。

网友:
native NMOS是耗尽型NMOS管,vt=0,做在nwell中,lvt nmos是正常NMOS,vt较低,做在p-sub中

网友(2022-11-13):
有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