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电源上电

楼主(2009-02-13):
如题,先说声谢谢

网友:
Turn on the power

网友:
电源上电,就是使各个电路模块从没有电开始充到静态工作,每个完整的芯片都会有一个block来控制电源的power-on,or power-down

网友:
电源上电是一个高深的学问

网友:
Power on board is a sequential process, not just an action. Some chip has special power on requirements.

网友:
是不是在电路仿真的时候,给一个脉冲??

网友(2011-03-24):
回复 网友A:

那电源上电时间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
看你的需求了。。。
如果仅仅只是仿真振荡器,那就随便给个上电过程,上电时间无要求
如果是真个芯片的上电。。。这个得看你用的是啥电源,LDO和DC/DC啥的,我一般都设为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