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PHY 芯片 验证方案?

楼主(2009-02-13):
想法:做一个符合 PIPE 接口 的 PHY的IP(主要是模拟电路),有流片机会。
验证方案:
1,买一个包含有(MAC,DLL,TLP)层数字设计的IP的FPGA,作为数字部分,与我自己做的PHY芯片
连接,做成PCB板,形成一个PCIE endpoint.
2,买一个包含有(MAC,DLL,TLP)层ASIC设计的IP,把这部分IP 与我自己做的PHY(模拟电路)集
成在一块芯片上,以这块芯片作为一个PCIE endpoint.
问题:
怎么验证 PCIE function 是否正确?
目前能想到的是:不管是上面的1或者2,做一个PCB 板插在电脑主板的PCIE插槽上,然后就不
知道怎么办了?
请教各位:要验证我的PCIE PHY 芯片, 我需要怎么做?
谢谢!

网友:
可以在fpga上自我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loopback的方式测不同的层。如果确信每一个都对。可以插到pcie的插槽,进行通讯测试。感觉你要有一个protocol分析仪,观察他们的traffic。分析是否对。fpga上可以自己做点自己的数据,传到电脑上,看它认不认。

网友:
感觉你要做的是PHY,不是PCIe,所以就别想着MAC层的东西了,只要fpga通过pipe接口給PHY发数据,然后PHY 的MDI接口做回环试试。
只是随便发表,沒接触过。。。

网友(2010-06-27):
下载一个WinDriver软件,把你的PCIE卡直接插在PC机上,打开WinDriver软件,看能找到PCIE卡的PHY不,看你的PCIE卡能正常驱动不

网友(2010-12-02):
难度太大了吧

网友(2014-12-09):
难度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