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encounter导出的.v文件 转换成.cdl文件啊

楼主(2009-02-14):
请问 怎么把encounter导出的.v文件 转换成.cdl文件啊

我要做LVS

网友:
最好直接从encounter到处cdl.或则你可以拿到与encounter一样的物理单元库,利用工具在.v和cdl之间转换一下(你可以自己编个工具,另一种方法把.v导入virtoso后再导出cdl,看你用的工具了)

网友(2009-08-14):
可以通过nettran 转换

网友:
看你的v是用什么方式写成的了.如果是综合后的门级网表,那基本上就是纯文字替换的问题,编个小脚本就搞定了,不必麻烦工具.

网友:
用v2lvs
v2lvs -v <input file>  -o <output file>  -lsr <reference file> -s <included_header>

-lsr 你的design中与bus的特别定义,需要写成与reference cdl中的格式一样;
-s 如std cell及IP的cdl 文件的include list。格式如:.INCLUDE  /data/smic18/stdcell/cdl/stdcell.cdl

用nettran也可以转。
如果你用的calibre做LVS的话,最好用v2lvs;
用hercules的话,用nettran。

网友:
现有的文件如下:
Astro,arVerilogToCell时所用的Verilog file(不知道用这个.v文件可不可以)
Astro Stream Out的GDSII文件
Astro Verilog Out的verilog netlist
请教各位:还需要其它文件吗?calibre里v2lvs如何产生LVS所需的网表文件呢?

网友:
is v2lvs part of encounter?

网友(2011-11-03):
v2lvs is a useful command

网友:
v2lvs or nettran

v2lvs is from Calibre
nettran is from Hercules ,

网友:
v2cdl xx.v > xx.cdl

网友(2012-05-02):
话没有说完啊。

网友(2014-07-08):
5楼正解 ~~~~ 使用语句 V2LVS

网友(2018-04-23):
五楼正解,我就是一直用v2lvs转的,用calibre lvs验证

网友(2018-07-03):
回复 网友A:

   用nettran转时,原始的网表是VNW VPW,把他们替换成VDD VSS,lvs还是过不了,你遇到过吗

网友(2018-12-07):
回复 网友B:

把标准单元的netlist的FILLTIEM 段落注释掉,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