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9-02-14):
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一个寄存器要满足AHB总线协议最简单的通信要求的话,它所必须的信号有哪几个?

网友:
时钟、复位一定要有
数据一定要有(读数据和写数据,要是只读只写,可能一个就够:),不确定)
你说的是slave?
要是多slave,sel要有,不是多slave,sel没有也成吧,那就意味着master传输一定到该slave,没这么用的,原理可能讲的通:)
传送方向嘛,应该要吧,难道默认只需或只写?不清楚成不成,应该不会这么做:)

应该够了,我觉得:)
仅供参考,不是权威发言:)

楼主:
那这个作为SLAVE的寄存器是不是要满足AHB最基本的通信要求呢?也就是说MASTER如果发出AHB协议要求的那些控制信号的话这个寄存器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接收端呢?

网友:
还有有不少信号的

网上有现成的最简单的单笔传输的verilog代码,你下一个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