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全差分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09-02-14):
(图片)

网友:
不明白

不知道你再说啥东西

网友:
要把问题详细的说清楚呀

要把问题详细的说清楚呀

网友:
应该先确定工作点
手算主要指标先

网友(2009-03-16):
1ua的尾电流!!!
应该错的,。
你在问问是不是这样的,太小了吧。能工作吗。什么工艺的啊。

网友:
这种结构在3V电源电压下,很难工作。而且这种结构PSRR也不高。考虑一下其它结构吧。

网友(2009-06-07):
看不见详细的描述呀。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设定共模输出就可以

网友:
上下微电流都是自己偏执的不太可能匹配,考虑,上下有一路自偏执吧。

网友:
怎么看不到详细参数呢?被广告挡住了

网友(2009-08-01):
应该是有问题的
3V的1uA的尾电流即使工作在亚阈值也很难,100u差不多

网友(2011-04-27):
先确定直流工作点吧,按主要的指标手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