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零中频结构和低中频结构的接收机为何需要正交解调呢?

楼主(2009-02-15):
请问零中频结构和低中频结构的接收机为何需要正交解调呢?热盼论坛牛人答复

网友:
否则会损失边带分量中的信息,当然对于AM,两个边带的信息一样,可以不用正交解调

网友:
为了解决镜像问题

网友A:
理想状况下,正交零中频没有镜像,而普通零中频有镜像

但基本上见到的零中频都是正交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普通零中频有镜像

这个好像还是不懂,盼解惑

网友:
零中频结构中,镜像信号是其自身。

网友:
Razavide树上说,正交解调是因为调制信号时采用的是正交调制,采用正交调制的原因则是这样可以节省一半信号带宽。解析信号的带宽只有普通信号带宽的一半,

网友:
众说纷纭,迷惑了,盼高人点播

网友(2010-04-02):
零中频、低中频用正交解调来抑制镜像,对零中频来说镜像是其本身,对低中频来说镜像是邻道信号。

网友:
另外I/Q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分集,对基带来说也能自然的做均衡。

网友:
經過bing131 的提醒讓我想起來
我解釋一樣如果不對請跟我說一下吧
因為在交解調的data rate 在I/Q path為 2*datarate,換成f domain
spectrum 則為縮小,因此頻譜效率變好.

网友(2010-10-20):
因为有i Q啊

ejwt=cost+jsinwt

只有乘以ejwt才是频率往一个方向动的

网友(2011-04-22):
回复 网友B:

    对头!

网友:
回复 网友B:

    3句话只有中间那句是对的

网友:
这个是调制方式的问题吧,接收到的信号有I,Q。所以相应的解调也需要I,Q吧。。。

网友:
原因是正交数字调制和解调都比较方便。如果用模拟调制解调就不用正交也可以。但image rejection总是要正交的,所以大家都用正交。

网友(2013-07-26):
有效利用RF bandwdith

网友(2015-11-14):
I、Q两路信号是因为调制的需要。与镜像抑制无关。镜像抑制receiver,还需要在I路或者Q路添加一个90读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