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问题,P管总是宽一点点?

楼主(2009-02-15):
DRC通过了  但在LVS的时候  出现了50个错误 每个错误都是说要宽一点点 这些出错的地方都是折线 不是横线和竖线
有人能告诉我怎么改吗

网友(2009-08-17):
lvs只出现这50个错吗?
看着好像是calibre做的lvs,报的property错误啊。我以前做lvs出现这种错误的同时,总是会有P/G的连接错误的。
把P/G的问题解决了,这种property的问题也就没有了。
不过你这里说的折线,那你是用到45度走线了。我用的都是V/H 走线,所以前面说的都是参考。

网友(2009-09-29):
CMOS工艺本来P管尺寸就是N管的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