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放大器(应用于Wireless Keyboard/Mouse Bluetooth),比较值得研究

楼主(2009-02-15):
看到一个差分的LNA,感觉有点怪(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输入差分NMOS源端并没有接电感,而是直接接到偏置电流源了,不知道这和经常使用的源简并电感LNA相比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这样节约了芯片面积,还是???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在输入端外接电感实现阻抗匹配的?希望大牛们都来看看,提出自己想法。

无源简并电感的LNA

无源简并电感的LNA

楼主:
哦,大牛们怎么不说句话啊,怎么说这个电路也是老外设计的啊!

网友:
这有啥奇怪的,并不是源端接电感的放大器才叫低噪放的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不接电感和接电感有啥优缺点,因为一家公司的两款芯片,芯片中的LNA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有无电感了。

网友:
re

想从ASIC转到射频电路,大家有什么见意

网友:
电感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source degeneration,提高线性;二是给输入阻抗提供实部,方便匹配到50欧姆。
但这些我个人觉得都不是必须的,如果线性够好,外面的匹配网络肯定也是能提供所需的匹配的,电感也就不是那么必要了。
有很多是用bonding wire做电感

网友:
我不太同意楼上的说法。
对于RFIC来说,50欧姆匹配是肯定需要的,否则S11参数不可能达标。如果想通过外接匹配电路的方式的话,如果使用电阻,就会引入额外的热噪声。
Thomas Lee有一篇论文:《A 1.5V 1.5GHZ CMOS LOW NOISE AMPLIFER》,比较经典。
里面从匹配角度开始,比较了四种拓扑结构,最终采用了Inductive Source Degeneration的结构。这种方法的一个缺点是只能用于窄带LNA。后来又有许多文章在这种结构的基础上,添加诸如resistive shunt and feedback 的结构,来实现宽带的LNA。
我现在也在做RF LNA,以上是个人意见,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2023-05-01):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