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8.0库不全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9-02-15):
好像它要求的格式是.slb,网上下载一些库是.olb,直接改名好像不可用。需要怎么处理一下吗?

网友:
.olb是图形库,.lib是模型库。但之间有对应关系
不要用8.0了,太老了
最新的都16.2了

楼主:
不会吧,但是现在10.5的教材都很少呢。
//orcad10.5

网友:
版本升级了很多,但是效果都差不多
可以学习一下
你的8.0也是破解版本吧?

楼主:
好像不是破解版。
我有10.5版,把slb,lib都copy到8.0里面它也不认,估计这个8.0就是学生版之类的,库可能已经被锁定了。

网友:
cadence都是不支持向下兼容的。
我印象中,完整的pspice8应该是有80多M,要是少于这个大小,就不是完整版本。

楼主:
60M多一点,看来不出意外,肯定就是试用版之类的了。

楼主:
现在正在学习10.5中。。。

楼主:
by the way,
10.5的仿真文件的后缀名叫什么啊?.sch?

楼主:
发现我的10.5版好像也有问题,唉。
anyway,多谢帮忙!

网友:
如果在capture中建立电路图,后缀名是.dsn,如果直接在pspice中建立文件,后缀名还是.cir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我的10.5版好像也有问题,唉。
anyway,多谢帮忙!

可能破解有些问题。或者你的破解方法有问题。在之前的版本中,都有license破解的。
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2014-07-16):
完全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