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10bit 250MHz ADC,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9-02-16):
准备做一个10bit 250MHz的 pipelineADC
大概5,6月份tapeout
65nm工艺,1.1V的电源,设想静态功耗<20mA, 面积200um*800um
大家给些建议啊

楼主:
有经验的大侠们怎么都不给点指导啊
我准备用最简单的结构,查了电容的match 大概可以到0.02%,到10bit没有问题
所以不想做digital caliberation了,那个东东太麻烦了

网友:
3个月tape-out 很 牛逼

楼主:
差不多4个月吧,一个做电路,还有一个版图,
layout的是资深工程师,画起来很快,大概一个月就足够了
所以现在就看我的circuit能做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要不你给讲讲各个stage的amp的电流分布和设计标准,P/Z的分布等。
250Mhz现在我仅仅在ieee上面看到过,呵呵。

楼主:
我不是还没有开始做呢么,先来请教一下大家,搜集足够多的信息哦
结构就是标准的1.5bit/stage的pipelineADC,总共9级
sample电容大概取1~2pF之间
各级MDAC电容按比例递减

网友:
lz要充分估计到困难性和可行性哦。俺基本没见过几个月计划tap out的项目。250MHz不低了,还是65nm的CMOS

网友A:
有现成电路么?
所有重新开始做,够呛

20mA 基本上可以发一流杂志了,目标比较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电路么?
所有重新开始做,够呛

20mA 基本上可以发一流杂志了,目标比较高啊:)

只有一个基本结构,不过是最通用的结构
老板说要在电路上下功夫

网友:
可以先看看08年isscc上65nm工艺做到什么频率.

网友:
LZ我很崇拜你,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机会

但高速pipeline还是有不少难度的

网友B:
运放的增益很难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增益很难做上去

10bit 需要大概不到80dB
不过65nm里面一级folded cascode的gain 大概才不到30dB
所以需要辅助gain boost opamp is a 2 satge opamp

网友C:
牛人!
如果传统结构,采样电容又是1P以上的话,20mA电流是不可能的。计算一下带宽就知道了。、
我做的是10bit 160M的,不过是90n工艺,3.3V电压,电流就三十多毫安。
电路带版图整了快一年了,版图就画了三个多月了才刚刚画完。

网友:
90n的很多非理想效应已经非常严重了。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运放增益和开关。也准备用1.1V的开关?

网友:
面积200*800可能差不多,65n的数字校正部分面积可以忽略了,如果用标准单元库搭。
我的面积是400*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
如果传统结构,采样电容又是1P以上的话,20mA电流是不可能的。计算一下带宽就知道了。、
我做的是10bit 160M的,不过是90n工艺,3.3V电压,电流就三十多毫安。
电路带版图整了快一年了,版图就画了三个多月 ...

应该还可以吧,250MHz采样,opamp的带宽1GHz大概就行了,
采样opamp的电流大概3mA~4mA的样子差不多
采样:4mA
1st  :3mA
2nd :2mA
3rd :1mA
.
.
.
总共也就10几mA,再加上一些比较器和bias,大概差不多吧
可能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考虑到

网友:
不知道lz准备用什么样的电容?
而且还不用校正电路

网友:
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65n(非常好的foundry)

低压时运放增益很难上去
而且随corner变化很大

完全不用校正电路很难想象 Tapeout结果

楼主:
6层MOM电容咯,电容的matching挺好的啊0.4pF大概可以到0.02%左右
1.6pF的matching 大概是0.01%
做10bit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楼主不要reference buffer? 需要input buffer 么?

noise 需要做到多好?还有eno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reference buffer? 需要input buffer 么?

noise 需要做到多好?还有enob?

哦,前面有Analog FrontEnd电路,是低通滤波anti-aliasing电路,功耗另外算吧
希望SNDR有56dB, ENOB大于9bit吧,当然高频时稍微差一些

网友D:
呵呵
lz要仔细计算一下
STI的影响不是一般的严重
我虽然没有用65n做过pipeline 但用它做过DAC :)

引用 楼主:

6层MOM电容咯,电容的matching挺好的啊0.4pF大概可以到0.02%左右
1.6pF的matching 大概是0.01%
做10bit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关注一下,在学校一个人木有搞定40M Pipeline的人掩面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lz要仔细计算一下
STI的影响不是一般的严重
我虽然没有用65n做过pipeline 但用它做过DAC :)

STI? 浅槽隔离?不是影响mos管的matching么?
不会影响电容吧

网友A:
20mA,1.2V, 10b,@250MHz, < 0.2pj/conv
基本上是state of the art

楼主以前做过pipeline么?

250MHz, clkgen 等等都功耗很大了
65nm 得gain 实在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A,1.2V, 10b,@250MHz, < 0.2pj/conv
基本上是state of the art

楼主以前做过pipeline么?

250MHz, clkgen 等等都功耗很大了
65nm 得gain 实在太差

不好意思啊,惭愧啊,以前没有做过pipelineADC,
赶鸭子上架,没办法啊
20mA,1.2V, 10b,@250MHz, < 0.2pj/conv 这是什么理论啊,提供一点相关资料吧
谢谢啦

网友:
FOM=power/(2^enob*2*fin)
一般用来评价ADC 的性能。简单的就用fin=fs/2

FOM 如果小于0.2pJ/conv  就可以进JSSC/ISSC 了

网友:
只作过40M的pipeline,
感觉就像周星星看高人决战紫禁之巅了
搭不上话,汗颜啊

网友C:
你是怎么计算的这么小? SR呢? 闭环带宽1G都不够吧,反馈系数没算上吧!单位增益带宽肯定比这大,而且你估计还是按单端算得。还有,你这个电流出来应该是输出支路的吧!  难道没有别的支路?(你不折叠?或者两级?) 这样电流就大的去了,再算上booster电路,bias电路,采样保持电路就10多毫安了。还有第二级第三级减小的也太厉害了……
楼上有提到STI效应主要是做电流镜的时候要注意,不然电流镜适配很大,大到gainboost运放工作点都不对。

引用 楼主:

应该还可以吧,250MHz采样,opamp的带宽1GHz大概就行了,
采样opamp的电流大概3mA~4mA的样子差不多
采样:4mA
1st  :3mA
2nd :2mA
3rd :1mA
.
.
.
总共也就10几mA,再加上一些比较器和bias,大概差不 ...

网友:
这个功耗,这个面积都是很有挑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计算的这么小? SR呢? 闭环带宽1G都不够吧,反馈系数没算上吧!单位增益带宽肯定比这大,而且你估计还是按单端算得。还有,你这个电流出来应该是输出支路的吧!  难道没有别的支路?(你不折叠?或者两级? ...

1GHz好像够了吧,单端的摆幅是从0.3~0.8V,只有0.5V,所以差分输出VFS=1V
slew的时间就比较小了

按照最慢的单极点算10bit需要settle到0.05%大概是7.6t
GBW=6.28Grad/s,时间常数t=0.16ns,2ns大概有12.5t,应该足够了
到MDAC因为每级loading减小,保持带宽不变,电流就可以逐级递减了吧,

网友:
据我所知,在90nm以下,带宽达到要求不成太大的问题,但是要想使运放增益达到70db反而比较难。而且楼主缺乏相关的经验,估计要花较多的时间才能tapeout一款可用的芯片。最后希望能看到楼主的相关的进度,大家多讨论总有好处,好像来看贴的有很多都做过adc的,有几位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网友:
你这算出来是采样保持时候工作的带宽(闭环带宽) 但是这个带宽不是GBW,所以 你还得算上反馈系数。GBW要比这个大。
对于1.5bit/stage的,前面几级电容减小的比例大概是0.7,后面几级很难再减下去了。
还有共模反馈电路的负载没计算吧!

引用 楼主:

1GHz好像够了吧,单端的摆幅是从0.3~0.8V,只有0.5V,所以差分输出VFS=1V
slew的时间就比较小了

按照最慢的单极点算10bit需要settle到0.05%大概是7.6t
GBW=6.28Grad/s,时间常数t=0.16ns,2ns大概有12.5t, ...

楼主:
2009.2.18
S/H电路完成,采样电容1.6pF,loading=1pF
250MHZ采样频率
做1024点DFT
输入频率         SFDR
9.033M            -91dB
124.27M          -67dB

网友C:
牛!
请问用的什么开关?  1.1V的?

也帖一下我和你算带宽的不同。
小信号建立时间按2n计算。
8t=2n=8/(2pi*Bf)   (B为反馈系数,取1/3)
1/3f=2G/pi
f=~2G

引用 楼主:
2009.2.18
S/H电路完成,采样电容1.6pF,loading=1pF
250MHZ采样频率
做1024点DFT
输入频率         SFDR
9.033M            -91dB
124.27M          -67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
请问用的什么开关?  1.1V的?

也帖一下我和你算带宽的不同。
小信号建立时间按2n计算。
8t=2n=8/(2pi*Bf)   (B为反馈系数,取1/3)
1/3f=2G/pi
f=~2G

开关时boost-strap的开关啊,1.1V
我用电容翻转式采样啊,S/H的反馈系数约=1啊
MADC的反馈系数基本上是1/2
但是S/H出的结果比较出最高位
下一级MDAC的精度就按照9bitADC就可以了啊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啊

网友C:
哦,我们的差别是反馈系数上。
原本你的S/H不需要控制增益。
运放什么结构呢? 折叠+gain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们的差别是反馈系数上。
原本你的S/H不需要控制增益。
运放什么结构呢? 折叠+gainboost?

opamp is folded cascode + gainboost
input transistor current is 0.5mA, the total current of S/H opamp is about 3mA

网友C:
搭了个1V的OP,增益还好上去,摆幅还是很大的问题。
单端摆幅 0.3--0.8V   那过驱动电压得100mV左右了 。接近弱反型了,没敢取这么小过。
还有gainboost的钳位电压点要控制的非常准才能让摆幅最大。但是我做90N的时候发现这一点很难控制准了(STI效应引起的,后仿前仿差别就很大)

引用 楼主:

1GHz好像够了吧,单端的摆幅是从0.3~0.8V,只有0.5V,所以差分输出VFS=1V
slew的时间就比较小了

按照最慢的单极点算10bit需要settle到0.05%大概是7.6t
GBW=6.28Grad/s,时间常数t=0.16ns,2ns大概有12.5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了个1V的OP,增益还好上去,摆幅还是很大的问题。
单端摆幅 0.3--0.8V   那过驱动电压得100mV左右了 。接近弱反型了,没敢取这么小过。
还有gainboost的钳位电压点要控制的非常准才能让摆幅最大。但是我做90N的时 ...

所以我稍微over stress 了一点,用1.1V power
而且实际中的摆幅也略小于0.5V

网友A:
楼主看了noise 没?
SHA opamp thermal noise, 有10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了noise 没?
SHA opamp thermal noise, 有10bit?

还没有仿呢,wide band opamp应该主要是thermal noise
input transistor is nmos and its gm should be large enough

网友:
folded cascode 有3个主要noise 源, 65nm, pmos 的gm 并不小。你看看你的pmos current source gm 跟你input pair gm 比例

网友:
建议用多channel时间交叠的,单channel几乎不可能做到

网友E:
如果要单通道的话,10位只用三级?4,3,3?
然后看看你要多少的opamp的gain, 第一级保守估计也得95dB +
而且这么高速的不建议用SHA ,可以考虑用个THA就OK了,
而且settling time 呢? 250MHz settle到10bit精度可不是1GHz
的运放可以达到的,标准算下来应该至少为2GHz ,否则你的DNL
肯定会乱,digital error correction 是绝对要滴,否则就回到
10年前pipelined 还被人唾弃的年代了

网友:
digital error correction是有的吧!
说的应该是没有calibration。

积分噪声应该可以做到300uV一下的。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单通道的话,10位只用三级?4,3,3?
然后看看你要多少的opamp的gain, 第一级保守估计也得95dB +
而且这么高速的不建议用SHA ,可以考虑用个THA就OK了,
而且settling time 呢? 250MHz settle到10bit精度 ...

网友:
300uV勉强够用吧,这么低电压下输入摆幅不大
300uV应该就在-60dB左右的了,而且还要考虑到
噪声带宽,毕竟噪声被采样后会fold到基带里面,
可能会再高几个dB,恐怕最后SNR会有明显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单通道的话,10位只用三级?4,3,3?
然后看看你要多少的opamp的gain, 第一级保守估计也得95dB +
而且这么高速的不建议用SHA ,可以考虑用个THA就OK了,
而且settling time 呢? 250MHz settle到10bit精度 ...

多bit MDAC 并不增加opamp gain 要求,只是增大 flash 的设计难度。

多通道还是需要250MHz 的SHA or TH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单通道的话,10位只用三级?4,3,3?
然后看看你要多少的opamp的gain, 第一级保守估计也得95dB +
而且这么高速的不建议用SHA ,可以考虑用个THA就OK了,
而且settling time 呢? 250MHz settle到10bit精度 ...

还是但通道1.5bit/stage的结构啊
每一级的位数多不适合用在高速ADC中的
因为每级量化位数提高,反馈系数减小,
使得opamp需要更高的带宽和增益
但是通常带宽增加一倍,功耗增加不止1倍
所以高速ADC一般都是每级的位数较小的
每级多位结构有利于提高精度,
还有,250MHz采样需要2G带宽怎么算出来的啊,我算来算去就是1G带宽就够了

网友:
建议看一下abothesis,上面有关于运放指标定义的方式,
20mA做 1.5bit级有些吃力吧
对于运放gain带来的影响应该是 一个1/(gain*f)的误差系数
对于多位,反馈系数f会小,相应需要的gain 变大

网友E:
250MHz 是4ns 一个周期,则hold period 大约为1.9ns,一般会用
1/3的时间保证slew , 2/3的时间 settling 到误差容限,而时间常数
可以通过运放的GBW 算出来,10位的精度大约应该要7倍的时间常数<settling 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MHz 是4ns 一个周期,则hold period 大约为1.9ns,一般会用
1/3的时间保证slew , 2/3的时间 settling 到误差容限,而时间常数
可以通过运放的GBW 算出来,10位的精度大约应该要7倍的时间常数

对的,假如2/3的时间settling,那么就是1.26ns,按8倍的时间常数,
那么时间常数=0.158ns,GBW=6.33Grad/s,所以带宽就是1GHz啊

网友E:
反馈系数呢?

网友C:
我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他说他是用的电荷翻转形式的采样保持,反馈系数近似为1.

引用 网友E:
反馈系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馈系数呢?

后级MDAC的精度要求会逐级递减的么
如果按照反馈系数算,那么就是
第一级MDAC的GBW要大于S/H opamp的GBW咯
是不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他说他是用的电荷翻转形式的采样保持,反馈系数近似为1.

但是MDAC确实会有反馈系数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级MDAC的精度要求会逐级递减的么
如果按照反馈系数算,那么就是
第一级MDAC的GBW要大于S/H opamp的GBW咯
是不是这样啊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这样的,每级的MDAC只要满足
剩下流水级形成的pipeline要求就OK了,
SHA的精度实际上并不是绝对重要的 ,更多需要考虑
的是线性度和噪声。

网友F:
有一个关键问题,通常AFE的前半部分是有vga的,最后才是adc,如果vga是switched capacitor topology,则adc不需要S/H circuit!!!
这样,难度最大的模块不用设计了,也许你需要重新进行电流分配。此外,第一级madc用1.5p好像大了些,运放的UGB=1GHz也大了些
通过以上思路的改进,也许功耗就能满足要求了,注意运放要设计合理,不要进行过多的over design,难度还是很大的,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关键问题,通常AFE的前半部分是有vga的,最后才是adc,如果vga是switched capacitor topology,则adc不需要S/H circuit!!!
这样,难度最大的模块不用设计了,也许你需要重新进行电流分配。此外,第一级ma ...

一个说带宽太小,一个说带宽太大,我到底听谁的啊
小弟我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说带宽太小,一个说带宽太大,我到底听谁的啊
小弟我晕了

你是designer,你看着办。sim 出来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这样的,每级的MDAC只要满足
剩下流水级形成的pipeline要求就OK了,
SHA的精度实际上并不是绝对重要的 ,更多需要考虑
的是线性度和噪声。

精度不就是指线性度和噪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关键问题,通常AFE的前半部分是有vga的,最后才是adc,如果vga是switched capacitor topology,则adc不需要S/H circuit!!!
这样,难度最大的模块不用设计了,也许你需要重新进行电流分配。此外,第一级ma ...

pipelined用SHA不是由于anti alias,而是避免clock jitter对SNR的恶化

网友C:
shit!
switched capacitor topology的VGA不是一般都做在S/H电路中的吗?你这是回避问题,把ADC的责任往外推。把本来属于ADC的模块就因为多了个增益可调就不认他是自家人了。
第一级的带宽要求确实最大,但是电路设计难度远远没有SH的高了。SH做上去了后面就容易了。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关键问题,通常AFE的前半部分是有vga的,最后才是adc,如果vga是switched capacitor topology,则adc不需要S/H circuit!!!
这样,难度最大的模块不用设计了,也许你需要重新进行电流分配。此外,第一级ma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准备做一个10bit 250MHz的 pipelineADC
大概5,6月份tapeout
65nm工艺,1.1V的电源,设想静态功耗

比较有挑战性,等你流片回来你就会发现挑战性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it!
switched capacitor topology的VGA不是一般都做在S/H电路中的吗?你这是回避问题,把ADC的责任往外推。把本来属于ADC的模块就因为多了个增益可调就不认他是自家人了。
第一级的带宽要求确实最大,但是电路设 ...

楼主前贴提到adc前面有AFE处理电路,不知具体项目任务安排是怎样?如果如贵兄所说VGA做在S/H电路中,那么S/H电路的设计难度就更大了,要根据VGA放大倍数来确定运放的带宽。
此外,不知楼主的8倍时间常数的“8”从何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比较有挑战性,等你流片回来你就会发现挑战性有多大!

赞同,我测百兆以下的都头疼的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前面有Analog FrontEnd电路,是低通滤波anti-aliasing电路,功耗另外算吧
希望SNDR有56dB, ENOB大于9bit吧,当然高频时稍微差一些

Analog FrontEnd通常是“视频处理前端”,ADI等公司有专卖该模块的,不知楼主提到的Analog FrontEnd是不是这个,若不是,则我前面提到的建议可能有误会之处,有点乱。。。

网友F:
请问楼主,贵公司或您本人以前做过的pipeline adc最高性能是多少?最好提供两个,一是仿真最高多到多少,二是测试结果。有了这两个数据,基本就能知道个大概了。
高楼大厦是要从地基打起的,很多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不从实际出发,提出很高的指标,也许最终的结果是领导向自己心里说一声:是我战略失误。。。而对员工说:你要能做出这个项目,就是中国第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贵公司或您本人以前做过的pipeline adc最高性能是多少?最好提供两个,一是仿真最高多到多少,二是测试结果。有了这两个数据,基本就能知道个大概了。
高楼大厦是要从地基打起的,很多公司为了抢占市场, ...

呵呵,我以前没有做过ADC,还没做,当然不知道仿真能到多少,测试就更不知道了
但是根据以前用的10bit 166M的ADC,这样的性能指标好像也没有那么遥不可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以前没有做过ADC,还没做,当然不知道仿真能到多少,测试就更不知道了
但是根据以前用的10bit 166M的ADC,这样的性能指标好像也没有那么遥不可及

贵公司从哪儿搞到的10位166M 的AD呢,美国那边对于这个指标应该还在禁运吧,
国内似乎还没有单通道能做到这个指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贵公司从哪儿搞到的10位166M 的AD呢,美国那边对于这个指标应该还在禁运吧,
国内似乎还没有单通道能做到这个指标的

没有那么可怕吧,两三年前我在学校时,ADI的16bit 180MHz的ADC就在杂志上登广告啊
一百多MHz的ADC又不是什么尖端技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可怕吧,两三年前我在学校时,ADI的16bit 180MHz的ADC就在杂志上登广告啊
一百多MHz的ADC又不是什么尖端技术

这个......调研一下吧,还是挺尖端的,至少国内没有人做出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调研一下吧,还是挺尖端的,至少国内没有人做出来过

国内已经有人做出来了,可能没楼主想要的那么低功耗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可怕吧,两三年前我在学校时,ADI的16bit 180MHz的ADC就在杂志上登广告啊
一百多MHz的ADC又不是什么尖端技术

按楼主说的功耗要求,应该做成单通道的,难度极大!
ADI的16bit 180MHz是多通道的,功耗不符合要求。

网友:
我现在做的10bit的160M  90n工艺3.3V电压,功耗30多毫安。仿真结果还可以(包括后防)。不知道以后测出来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做一个10bit 250MHz的 pipelineADC
大概5,6月份tapeout
65nm工艺,1.1V的电源,设想静态功耗

================================
A 10-bit 205-MS/s 1.0- mm2 90-nm CMOS Pipeline ADC for Flat Panel Display Applications
Seung-Chul Lee; Young-Deuk Jeon; Jong-Kee Kwon; Jongdae Kim
Solid-State Circuits, IEEE Journal of
Volume 42, Issue 12, Dec. 2007 Page(s):2688 - 2695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10.1109/JSSC.2007.908760
Summary:This paper describes a 10-bit 205-MS/s pipeline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for flat panel display applications with the techniques to alleviate the design limitations in the deep-submicron CMOS process. The switched source follower combined with a resistor-switch ladder eliminates the sampling switches and achieves high linearity for a large single-ended input signal. Multistage amplifiers adopting the complementary common-source topology increase the output swing range with lower transconductance variation and reduce the power consumption. The supply voltage for the analog blocks is provided by the low drop-out regulator for a high power-supply rejection ratio (PSRR) under the noisy operation environment. The pipeline stages of the ADC are optimized in the aspect of power consumption through the iterated calculation of the sampling capacitance and transconductance. The ADC occupies an active area of 1.0 mm2 in a 90-nm CMOS process and achieves a 53-dB PSRR for a 100-MHz noise tone with the regulator and a 55.2-dB signal-to-noise-and-distortion ratio for a 30-MHz 1.0-VPP single-ended input at 205 MS/s. The ADC core dissipates 40 mW from a 1.0-V nonregulated supply voltage.
=================
10bit 210M 0.13um process see att.

网友:
ADC的voltage Reference Buffer准备做么,这个东西好像也不简单啊,

楼主:
拉扎维都做500MHz 10bit 的ADC了
弄得我很没信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扎维都做500MHz 10bit 的ADC了
弄得我很没信心啊

你的是没有calibrated的,没什么好比较的
calibrated 的pipeline 在SOC 用到的很少,因为面积太大了。paper说的都是拿 matlab作后处理.
大多数都没有真正的数字后端在实时校准

网友:
看你的电路用在何处,通过低功耗的要求可以推断对芯片成本的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你这个项目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应是不计成本的。。。

网友(2009-05-29):
没做过PIPELINE 纯支持一下

网友:
搂主估计正忙着tape out呢,加油。希望听到后面做的情况。

网友:
我没有做过 DAC

门外看热闹

网友(2009-09-1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SH反馈系数

SH反馈系数不可能为1 ,运放输入管是寄生和输入电容的,可能比你采样电容还大。

网友(2010-02-02):
为什么不能看做1呢,输入管寄生电容有那么大吗?

网友:
lz做的怎么样了啊?
我们也开始做了,好迷茫

网友(2010-03-05):
也是第一次做ADC,哎
10bit,100MHz,折腾死人了

网友(2011-11-30):
楼主能否讲一下中间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给我们一些建议

网友(2019-11-06):
100M 12bit pipline ,MDAC按第一级3.5比特来算,反馈电容0.5p,闭环增益8倍,我的采样电容就是4p,运放增益按90db,建立时间按10tao,建立时间就是0.4n,运放带宽算下来2.2G,Gm的值要很大很大,输入对管寄生会是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