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werPC的指令

楼主(2009-02-16):
ori 指令 例如:ori r3,r3,LO(MBAR_RESET_VALUE)
oris指令 例如:oris  r18,r11,29769

我看到两个指令功能有点相似,但不知道区别的细节是什么,类似的指令还很多
例如: andi. 和andis.
请赐教,谢谢

网友:
你需要看看PowerPC指令集的规则,它的后缀都是有意义的,比如oris相对于ori来说,立即数会先移位(s的含义)在做或运算:
ori r3,r3,LO(MBAR_RESET_VALUE)   # 结果是:r3 <- (r3 | (LO(MBAR_RESET_VALUE) <<16))
oris  r18,r11,29769                             #结果是:r3 <- (r3 | (LO(MBAR_RESET_VALUE)))
看到不一样没有?
其他的带.表示结果同时会影响条件寄存器,不带.表示结果不影响条件寄存器。

网友:
.

支持楼主!顶一个

走自己的路!!真钱斗地主博盈娱乐博盈斗地主小游戏斗地主

网友:
支持樓主..雖不明白..都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