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串口的pci卡持续占有CPU30%的资源

楼主(2009-02-16):
自己布的扳子,使用MCS9845CV和TG16C554,插上此卡时就会一直占用CPU资源,请各位同仁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用了9845为何还要用554?是不是一直处于查询状态占用了CPU大量资源?

网友:
应该是DRIVER的问题. 叫做软件的人去修改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