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要加大电压摆幅?

楼主(2009-02-16):
在CMOS集成电路中,为什么要提高增益的同时,要增大输出摆幅。
比如二级运放,第一级是用来扩大增益的,而第二级是用来扩大输出摆幅的。
输出摆幅是用来说明交流电的,还是直流电。还是直流电确定的摆幅,然后对于交流电的范围。

在CMOS集成电路中,在频率响应中,分析出来的极点频率有什么用?
除了通过极点能够分析系统是否稳定外,极点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CMOS集成电路中,为什么要提高增益的同时,要增大输出摆幅。
比如二级运放,第一级是用来扩大增益的,而第二级是用来扩大输出摆幅的。

你的这个观点好像有点问题,两级应该都是用来扩大增益的,第二级在保持增益的基础应该注意保持一定输出余度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摆幅指的是交流电也就是信号电压的摆幅,你说的直流电也就是直流工作点决定的是交流摆幅的中心点。
比如交流摆幅是从0.4V到0.6V,那么直流工作点就是0.5V。

极点除了用来分析稳定性以外主要是决定设计出来的电路最高能工作在什么频率上。

比如放大电路的增益会随着输入信号频率升高而逐渐下降,到了一定频率,就没有增益了,放大器就不工作了,这个没有增益的频率,也就是使电路不工作的频率的决定因素之一就是主极点在哪。主极点越低,这个频率就越低。

网友(2010-05-07):
好像还是没有回答清楚楼主的意思,楼主问的是为什么要有一个输出电压余度

网友:
我觉得输出电压余度如果比较大,那么后面处理起来就比较好,应为一个放大电路不可能只有一级放大就能达到要求

网友:
输出摆幅是指还能保持固定增益的输出直流电压范围;如果输出摆幅不够,有时候不好驱动后续电路。

极点是用来决定闭环带宽的;对开环电路决定速度!

网友:
输出摆幅就是信号的动态范围,输出摆幅越大,信噪比越好,个人看法

网友(2011-05-31):
基本就是表示信号的输出幅度,用来决定你使用的放大器的参数
模拟传感器一般是输出一个直流信号,当目标发生改变的时候,信号也发生改变。
信号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电阻,当外部量发生变化的时候,传感器自身的电阻发生改变。例如光敏电阻,热敏电阻一类的。
另一种是电压,比如硅光电池,压电陶瓷等。
输出摆幅指的是,当输出信号为电压的时候,外部量的变化引起的输出电压变化。对于无源器件,这个变化通常是从某个负电压到某个正电压。而对于有源器件,这个变化是相对于某个固定电压,做一定幅度的上下偏移。(无源器件也可以看作是相对电压0做偏移)。摆幅一般指的是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摆幅越大,意味着信号的波动越明显,也就越容易获得有效的输出。
简单的理解就是输出电压的范围!一般的器件,只有满足一定的输出电压范围,才能决定其是否能够满足需要!

网友A:
对于摆幅的理解,我觉得是针对直流工作点的,而不是交流范围,如果是对交流范围来讲的话,比如一个运放,一个小信号经过运放之后它的输出信号基本上呈放大饱和了,也就是说它的交流范围也很大,但不能说明它的摆幅很大啊,而针对直流的话,摆幅就可以理解为在这个摆幅范围内,所有的管子都处于饱和区。

网友(2015-06-25):
运放的摆幅,即运放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范围,是个直流参数。一般的运放,输出摆幅不大,如果你使用运放来放大的时候,把放大倍数设计得很大,那么你得输入交流信号经过放大之后就会超过运放的摆幅,就会出现失真,顶部和底部就会削平。所以需要大摆幅。比如:
轨至轨运放的摆幅可以达到正负电源电压,意思就是说,你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峰值)可以最大达到电源电压。那么你的放大倍数就是更大一点。

其实你自己用个运放实际搭一个放大电路,测试一下就懂了。

网友:
运放的摆幅,即运放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范围,是个直流参数。一般的运放,输出摆幅不大,如果你使用运放来 ...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在一个实际项目里面某个地方需要设计一个运放是吧?你当时是怎么考虑摆幅的?你把摆幅设计成多大?为什么那样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其实我也是菜鸟。实际电路中的摆幅的话,我暂时没有遇到过硬性要求的,一般就考虑个大概。比如你想增大运放的增益,那么可以使用共源共栅的结构,但是这样输出的摆幅就自然比较小,这时候如果需要大摆幅,就可以在后面加一个共源极或者其他电路,就可以使得最终输出的摆幅较大了。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在做一个轨至轨的运放,那你自然就需要将摆幅增大到电源电压啊。
    这个要根据实际电路来说吧,我大概就这么理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2020-04-09):
学习了,13楼正解,补充一点,采用二极管连接型器件作为负载的共源极电路中,电压增益和摆幅成反比关系

网友(2025-05-08):
引用 网友A:
对于摆幅的理解,我觉得是针对直流工作点的,而不是交流范围,如果是对交流范围来讲的话,比如一个运放,一 ...

我也正在疑惑,一个运放的输出是输入信号放大了几百倍几千倍之后的结果再加上直流工作点电压,如果针对交流信号的话岂不是输出信号很大一部分电压范围无法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