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怎样求一个数的二进制补码

楼主(2009-02-17):
在matlab中如何求一个数的二进制补码?
另外如何求一个二进制字符串的二进制加法运算?例如:1101+1
我感觉应该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语句,哪位高手肯赐教

网友(2011-09-01):
如a是一个int16的十进制数,则:
if(a<0)
  a= 2^15 - a;
end
a_buma = dec2bin(a,16);

网友(2017-06-08):
如a是一个int16的十进制数,则:
if(a
引用 网友A:

    谢谢,但是好像应该是+a,不是-a。

for i=1:6
if(x(i)<0)
  y (i)= 2^2 + x(i)
else
y (i)= x(i)
end
end
%x中一共6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