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syn_vY-2006.6和sold_vY-2006.6各是什么软件?他们有什么区别或者关系

楼主(2009-02-17):
如题,另外LDV50只有verilog-xl吗?他同nc_verilog有啥区别?soc52是不是encounter?先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前面一个是design compiler ,后面一个似乎是在线帮助,不大肯定,楼主有吗?是否可以分享一个。
后面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一个是design compiler ,后面一个似乎是在线帮助,不大肯定,楼主有吗?是否可以分享一个。
后面的就不知道了。。

实在抱歉,公司的,在内网拿不出来

网友:
Basically these two simulators (NC-Verilog and Verilog-XL) are very different in terms of architecture and engine itself.

NC-Verilog is compiled-code generator and Verilog-XL is an interpreter. All the Verilog modules compiled by NC-Verilog are objects by which the engine elaborate and simulate.

NC-Verilog  and NC-VHDL can read in Verilog and VHDL design, respectively. They can used in Pre-Sim (after the design is synthesizied to netlist) and Post-Sim (netlist after place and route), as long as the netlist is either in Verilog or VHDL.

NC-VERILOG 和VERILOG-XL的区别。百度来的,总之前一个功能比较强大就是了。这两个应该都是集成在LDV中的。不过现在好像已经升级成IUS了。SOC52就是encounter,是它的一个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