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里LVS没有报错,calibre LVS 却报错

楼主(2009-02-17):
ASTRO里LVS没有报错,然后从ASTRO导出的GDS和flaten结构的.V文件,.V文件通过V2LVS命令转为CDL网表,用calibre做LVS,报了如下的错误:

INCORRECT OBJECTS

LEGEND: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1    Net   8381(743,843)                        I0/I1/n900
              8214(560,517)
...............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报错,还是更本不用关心?

网友(2009-05-19):
导出的lvs.v文件 应该是层次化的而不应该是flat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astro  lvs没问题
calibre 的lvs就很多错
这个design_lvs.v文件如何导出(设置)啊

网友:
问题是怎么分析呢

介绍下经验吧

网友:
这个是明显的开路啊

打开 calibre -rve svdb & 从图中去看看, layout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般calibre的结果是最可信的, astro不具有可信性

为什么导出flat.v ? 应该hier 才对啊

astro 。v 导出 一般要根据要求修改的, 反正lvs 很多工作都是在修改网表

要知道自己在干啥就行

网友(2009-08-13):
坚信calibre的结果

网友:
用hierarchical的calibre執行看看呗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你转换布线后的网表为spice网表时, 修改大小写问题引起的开路啊

网友:
很明顯的OPEN

网友:
很正常
Astro比较傻
当然得修
从报的错看 应该是那两条net short在一起了

网友(2010-10-08):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感觉应该从三种情况进行排查
1 是不是calibre的配置里不支持connect by name导致的
2 是不是calibre的配置里大小不敏感导致的
3 是不是真的open了

网友:
thanks a lot baby!~!~!~!

网友(2011-04-06):
导出的结果应该是hierarchy的 根据坐标看看这块是不是真的存在open 有时还要修改lvs rule 在里面对calibre做一些设置

网友(2011-05-17):
提供之前的經驗作為debug的方向參考

1.匯排流 pin name, virtuoso預設為pin[*], astro為pin<*>, 因此會出現port error, 可在stream in的option裡找到"replace <> with []"改正

2.astro的stream out的gds未打 power/gnd pin,請進virtuoso自己加

3.如果你使用v2lvs去dump出netlist, 請注意是否有在netlist裡面include進tf file,

BR,
Allen.

网友:
看一下.v网表中是否存在n900和N900,如果同时存在,那就可能出现v2lvs后变成一个名字,然后引起误短接。一般来讲,layout是正确的

网友:
有可能两个东西的规则文件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