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请大伙帮忙

楼主(2009-02-17):
有个问题急需解决,请大家帮忙。
用xilinx的xc3s200加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在继电器不接负载时,所有逻辑都是正确的。
但是接上继电器的负载后,继电器吸合后便立刻断开,而且此时fpga的所有输出管脚都为低,像是被复位了一下。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测试了fpga的供电电压,一直正常。用另一台电源单独给fpga系统供电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影响的地方太多。建议:
1)在接负载的瞬间,测量电源电压和FPGA的输出 (用FPGA的输出或者负载上的电压做触发,看看前后都发生了什么事)
2)被驱动的负载,电流多大,加反向二极管保护了吗
2)把你的code和电路发上来大家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
恩,跟着学习了

楼主:
接负载的瞬间,电源电压没问题,5v,3.3,2.5,1.2v都测了。
fpga的输出管脚都到了初始状态,感觉像是复位了一下。
继电器闭合后接通了5v,驱动的负载大概为60欧姆(有源器件),也加了反向二极管保护了。

网友:
1)是FPGA中的CODE都清除了吗?首先检查一下code还在不在(拿掉负载后是否FPGA的输出恢复正常?)
2)如果上述没问题,可以做个实验,把驱动三极管的输出固定接高(在FPGA内部)。看看是否还有这个现象
3)至于是否是电路有其它反馈或干扰,只能看电路图和code才能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