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环路的harmonic lock和false lock问题?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2009-02-18):
通常的DLL环路的harmonic lock和false lock具体什么意思吗?false lock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harmonic ock是指谐波锁定吗?如果是,这个谐波哪里来?

楼主:
补充:DLL
环路: PD CP VCDL
参考时钟连PD并作为vcdl输入

网友(2010-03-21):
此两种说法不是一个意思:
false Lock:是指PLL完全没有锁定,主要发生在VCDL的初始Delay小于Reference Clock的半个周期,这样PLL会不断减小Dleay,这样永远不可能锁定;
harmonic Lock:是指初始Delay大于reference Clock的周期的1.5倍,这样PLL可能Lock在VCDL的Delay为参考频率的2倍,或者更高这样,就处于Harmonica Lock。
上述两种情况都有相应的paper去解决问题,可以去参考,具体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了,好久没有看了

网友:
謝謝 lp.zhu 熱心的講解

网友:
不是,因該和收斂之累的關系

网友A(2010-07-25):
A Reset-Free Anti-Harmonic Delay-Locked Loop Using a Cycle Period Detector.pdf (949.98 KB , 下载次数: 328 ) 这几个paper有解决的方法

JSSC A Wide-Range Delay-Locked Loop With a Fixed latency of one clock cycle.pdf

网友(2010-11-04):
你好
咨询个问题
参考时钟连PD作为VCDL的输入,我有2个疑问
1),为什么必须把“参考时钟连PD作为VCDL的输入”,一般的PLL,是把参考时钟做为一个输入既可,这是基于什么原因啊?

2),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PD与参考时钟作为VCDL的输入,我看到过通过“与非逻辑”实现这个功能的,是否还有其他的实现方法?
   其实现方法有没有什么依据可寻?

网友(2011-04-21):
谢谢朋友啊  看看哈~

网友(2013-10-08):
回复 楼主:

Thanks very much

网友(2025-10-29):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paper有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