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环路的false lock问题?

楼主(2009-02-18):
DLL环路的harmonic lock和false lock问题?是一个意思吗?
通常的DLL环路的harmonic lock和false lock具体什么意思吗?false lock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harmonic ock是指谐波锁定吗?如果是,这个谐波哪里来?
补充:DLL
环路: PD CP VCDL
参考时钟连PD并作为vcdl输入

这是针对VCDL,还是包括以延迟单元例如非门形成的延迟线?
盼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harmonic lock和false lock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应该是已经锁定的意思。你后面的问题我看不太明白,能否讲详细点。

楼主:
问题1: false lock是什么意思?如果DLL环路出现false lock会造成什么后果?

问题2:
DLL环路两种延迟线结构:一种以多级固定延迟单元(例如非门)构成的延迟线;
                                         一种VCDL, 电压控制的延迟线;

那harmonic lock在这两种不同延迟线结构的DLL环路中都会存在吗?

那false lock在这两种不同延迟线结构的DLL环路中都会存在吗?

谢谢!

楼主:
咋没高手回应?  hope!hope!help!

网友(2010-12-20):
DLL环路的harmonic lock和false lock问题?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

通常的DLL环路的harmonic lock和false lock具体什么意思吗?
harmonic lock-锁定在harmonic 上或者 sub-harmonic 上

false lock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错误的锁定,不是想要的结果

harmonic ock是指谐波锁定吗?如果是,这个谐波哪里来?
信号本身还有丰富的谐波

网友(2016-01-22):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07-05):
回复 楼主:

看看时间,回答的有点晚。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DLL环路的harmonic lock : VCDL的延迟时间为 N*Tref ;
              false lock: VCDL的延迟时间< T,应该处于最小延迟时间处,但是DLL却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