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09-02-18):
初学hspice,导出的网表中地是用vss表示的,但是hspice要用“0”做为地,不然会出现奇怪的问题。难道要把网表中的vss 都用“0”替换掉吗?
我试了两种方法:1  加入语句  vxx   vss 0 0     这样vss与“0”应该连在一起的吧,可是仿真时不行,vss的电位不是0,奇怪
              2  加入语句 .connnect  vss 0      这样还是不能把vss与0连在一起。
上面的两种方法有什么问题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Hspice里必须有个global Hspice ground的node,用 0或者gnd来表示(手册中说也可以用!gnd 或者ground来表示,但从没用过)。一般Vss来表示负电源。
你指的“导出”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是自己写的程序的话,需要检查一下“导出”的vss的意义。如果是整个电路的参考地的话,就可以全局把vss改为gnd。如果是负电源的话,你需要找到一个地电平的参考点,把这个node改为0或者gnd

网友(2009-12-01):
可以考虑在VCC和GND串接一个零电阻

网友:
为什么加了0电压源还不行?还是其他的原因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