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dence中,transient 仿真的波形如何通过傅里叶转到频域下分析

楼主(2009-02-19):
请问在cadence中,transient 仿真的波形如何通过傅里叶转到频域下分析

网友:
在calculator里面有函数

网友:
calculator下有个dft函数

楼主:
谢谢帮助,谢谢帮助

谢谢帮助,谢谢帮助

网友:
个人觉得吧。。。其实也可以把数据取出来,用MATLAB跑。。。偶是这么弄的。。。

网友(2009-06-06):
个人认为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