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stro不能启动

楼主(2009-02-19):
前段时间我的Astro能正常使用,但是今天开始就不行了,在敲入astro后,就报segmentation fault,无法进入astro。请高手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了,弄了很久也没有弄明白了,你现在可以用了吗??

网友:
内核版本不对

你使用的Linux内核版本过高,可以使用 LD_ASSUME_KERNEL变量
降低内核版本到2.4.1

网友A(2009-03-24):
1、用root用户安装,并创建安装目录(尽量安装到/目录下);
2、开放目录的权限(可以先完全开放,在收缩);
3、检查license server是否正常;

我当初安装新版本是,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安装目录不能安装到两层目录,后来直接安装到\ 目录下,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用root用户安装,并创建安装目录(尽量安装到/目录下);
2、开放目录的权限(可以先完全开放,在收缩);
3、检查license server是否正常;

我当初安装新版本是,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安装目录不能 ...

大哥,我安装到至少5级目录之后,也没这个问题。安装到根目录下,亏你想的出来,linux分驱,/ 需要分很大吗?

网友:
我以为是同样问题,没明白

网友(2009-12-28):
有谁能发个安装的步骤啊

网友(2010-02-09):
6# shiming_4315280 kankan

网友:
7# wqy1985 kankan

网友:
好的是要顶的!

网友(2010-08-05):
我也要安裝的步驟

网友(2016-05-02):
我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

网友(2018-07-04):
astro 可以在 csh 使用?

网友:
who can solved it???